求教:谁知道Eclipse 内如何 添加 ARM GCC

楼主(2017-05-22):
   在玩Cleanflight 从github上直接下载源码,按照里面的教程一步一步操作后,在添加 ARM GCC时(已经安装了gcc-arm-none-eabi-4_9-2015q3-20150921-win32   官网没有64位版本,也不知道对还是错),始终无法识别到ARM GCC 如图 :

   哪位用过,指导一下。

网友A:
How to install the GNU ARM Eclipse plug-ins?

http://gnuarmeclipse.github.io/plugins/install/

看看这个是否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w to install the GNU ARM Eclipse plug-ins?

http://gnuarmeclipse.github.io/plugins/install/

这是说 不支持WIN64 ?   我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别人在WIN10系统下用Eclipse编译成功了Cleanflight

网友B: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人折腾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人折腾这个东西

兄弟玩过?  方不方便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玩过?  方不方便指点一下?

没,我以前弄过MSP430的,后来觉得官方出的编译器就挺好的,没必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我以前弄过MSP430的,后来觉得官方出的编译器就挺好的,没必要折腾了。 ...

主要是想玩这个开源飞控,没办法.

网友C:
你去下载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下载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就好了。

这个编译器能编译 Cleanflight ?

网友C:
可以的。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字数补丁

但是我在Cleanflight文档里面没有看到过用这个编译器的任何信息呢?

网友C:
它的功能类似Eclipse+GNU ARM Eclipse plug-ins。但是配置上简单很多。st公司旗下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的功能类似Eclipse+GNU ARM Eclipse plug-ins。但是配置上简单很多。st公司旗下出品。 ...

你用这个编译器编译过吗?能否详细指点一下?我现在毫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