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寿命说,是什么鬼东西

楼主(2017-05-22):
今天让采购买电解电容,供货商居然提出是要买什么寿命的电解电解电容,寿命怎么个说法

网友:
铝电解电容的基本指标:封装,容值,耐压,ESR,寿命,温度范围。

网友:
楼主,电子元器件是有寿命的
你以为像我们英明神武的S.D.D.一样天天有人吹捧千年王八万年龟

网友A:
电解寿命短,一般就是标称1000小时,特定温度电压电流下,容量衰减到标称大概80%时候测定的,,注意特定电流这个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寿命短,一般就是标称1000小时,特定温度电压电流下,容量衰减到标称大概80%时候测定的,,注意特定电 ...

啊,1000小时啊,算起来就是41天?一个月?

网友:
1000小时,有点短了吧!

网友:
手册上有详细的描述
The specifications listed at right shall be met when the
capacitors are restored to 20˚C after D.C. bias plus rated
ripple current is applied for 8000 hours (2000 hours for φD=4,
5 and 6.3, 3000 hours for φD=8, 5000 hours for φD=10, 7000
hours for φD=12.5) at 105˚C, the peak voltage shall not
exceed the rated voltag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解寿命短,一般就是标称1000小时,特定温度电压电流下,容量衰减到标称大概80%时候测定的,,注意特定电 ...

1000小时,也就是说24小时运行的话才80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小时,也就是说24小时运行的话才80天???

理解错误。
一般寿命3年以下对成本敏感的产品选1千小时。
10年以上产品选1万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小时,也就是说24小时运行的话才80天???

额定温度,特定电流的条件下。一般使用达不到额定温度和电流的 ,寿命会比标称的长,有公式可以估算寿命的。

网友:
还有使用寿命和库存寿命两种指标

网友:
额定电压下高温大纹波电流的寿命,一般使用前面的三个条件都会降额很多,所以寿命会比这个标的长很多很多

网友:
我怎么记得哪看到一般所谓2000小时寿命是指85或105度下的寿命?然后每降低20度寿命翻一倍? 这也符合我们一般的使用常识,比如25度下工作寿命是85度下的8倍,16000小时。

网友:
科普一下:
电解电容的寿命是按照它的额定最高温度来计算的。
然后工作温度每降低10摄氏度,寿命翻倍。所以电工们在产品设计的时候应该注意将电解电容尽量远离发热源。

网友:
温度高,寿命超短,看看电脑主板的电解,2年基本炸完,估计是高度原因,后来的主板都用固态电容了

网友:
其实各个厂家都有高温电容,普通的是85℃下1000或者2000小时,高温下有可能是105℃或者125℃下2000甚至5000小时,做出口LED灯的对这个比较讲究。比如艾华和丰宾都有高温电容,常温下寿命比较长。

网友:
这个是温度加速后的寿命。

网友:
做电源或功率电子的应该都知道。

网友C:
第一次聽到只有1000小時,
我們基本都是5000及8000小時@105度C環境溫度,
電解電容環境溫度每降10度C ,壽命翻一倍

网友:
要一本选型手册,够你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聽到只有1000小時,
我們基本都是5000及8000小時@105度C環境溫度,
電解電容環境溫度每降10度C ,壽命 ...

有没有可以耐48V的大容量电容 不要铝电解

网友:
用了几十年的电视机如今电容还是杠杠的,那是用的100万小时的吗?1万小时一年半都用不到就是坏了,垃圾玩意还是特殊应用?比如变频器电容?

网友D:
这个贴好. 看后续有没有更加准确的寿命计算方式.

网友:
1000小时是说他工作在105度的时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贴好. 看后续有没有更加准确的寿命计算方式.

Rubycon的公式,但是需要用示波器电流钳卡出实际纹波电流。

网友:
105摄氏度1000小时,那么意味着25摄氏度的时候,寿命256000小时,约为356年?这个指标有点不切实际....

网友:
温度不同寿命就不同了

网友F:
一般的电子产品如果设计比较完善或使用环境比较好的话,大多都是电解电容寿命先到 ,,,,,, 这貌似对电工而言也是个好事哇,否则产品怎么更新换代?

网友:
引用 网友E:
Rubycon的公式,但是需要用示波器电流钳卡出实际纹波电流。

这精确, 好资料, 感谢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电子产品如果设计比较完善或使用环境比较好的话,大多都是电解电容寿命先到 ,,,,,, 这貌似对电 ...

电容寿命短对于电工不是好事,除非你设计的东西你不在乎能用多久。所以电容寿命和电阻一样耐用对于电工是好事。而且你说的电解电容先坏这个是你接触近20年左右消费产品的事。前段时间拿出87年买的14寸黑电视机打开一样可以看,也没有出现你说的电容坏了。这个电视用了十多年放了十多年。全部国产天和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容寿命短对于电工不是好事,除非你设计的东西你不在乎能用多久。所以电容寿命和电阻一样耐用对于电工是 ...

不是电解电容坏,而是电解电容的容量下降了,如果设计上冗余度比较高,设备的寿命就会长一点,随着电容容量的下降,大多设备的表现只是开始慢慢的不太稳定,而不是坏。所以某些重要场合的电子设备,都是有严格的使用时限的,到期了不管坏不坏都要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容寿命短对于电工不是好事,除非你设计的东西你不在乎能用多久。所以电容寿命和电阻一样耐用对于电工是 ...

黑白电视坏的挺多的,很多都是那个场偏转OTL电容干涸

电解电容出厂偏差都是+20%,就是未了延长衰减到80%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容寿命短对于电工不是好事,除非你设计的东西你不在乎能用多久。所以电容寿命和电阻一样耐用对于电工是 ...

幸存者偏差,很多时候并不是老家电质量好,而是质量不好的老家电早都被遗忘了,活不到现在。

网友:
电子元器件的寿命,并不是指它的实际使用寿命,而是指统计意义上的平均无故障时间。该指标更多含义是指这批元器件的质量等级水平,而不是实际使用时间。所以,大多数元器件的实际寿命均远远大于它的评估无故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