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耳帖效应冷却器周围的泡沫材料是什么?

楼主(2017-05-22):
请问 珀耳帖效应冷却器
周围的这些泡沫类的材料 专业名叫什么呢?

网友:
聚氨酯发泡剂

楼主:
请问是否阻燃呢? 担心不阻燃的话,会有隐患

楼主:
请问能否推荐一种呢

需要能阻燃的,如果可燃的话,担心有隐患

网友A:
这是发泡聚氨酯,装修市场有卖的很便宜,像杀虫剂一样。
要阻燃的材料的话,考虑玻璃棉石棉什么的吧……但那个玩意,一定要带手套和口罩……

网友:
阻燃要用气溶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发泡聚氨酯,装修市场有卖的很便宜,像杀虫剂一样。
要阻燃的材料的话,考虑玻璃棉石棉什么的吧……但 ...

图片中的 冷却器坏掉了,需要更换,

然后还需要用发泡剂填充,这样好隔热。

图中的不确定是否是阻燃的,

但这次更换的时候,打算用阻燃的发泡剂,这样没有隐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中的 冷却器坏掉了,需要更换,

然后还需要用发泡剂填充,这样好隔热。

这个东西我不认为它是阻燃的,虽然似乎有部分发泡聚氨酯号称阻燃,我虽没试过,但我也不相信的。

这个地方很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我不认为它是阻燃的,虽然似乎有部分发泡聚氨酯号称阻燃,我虽没试过,但我也不相信的。

这个地 ...

不是很确定

就是泡沫里面  有一个 珀尔帖 ,应该不是很热

能阻燃的话,感觉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确定

就是泡沫里面  有一个 珀尔帖 ,应该不是很热

不过百摄氏度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百摄氏度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恩,多谢提供参考意见

网友:
应该不是阻燃的,买一瓶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找到了一种可以比较阻燃的,
说是可以耐火 2小时

不过是英文的,大家可以参考下
http://au.rs-online.com/web/p/polyurethane-foam-sealants/9082821/

网友:
是阻燃的,可以烧着,但火源离开,靠自身燃不起来。

网友:
阻燃用陶瓷纤维。纯白色的,又没有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