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什么比较常用的12V充电IC

楼主(2017-05-22):
请问在什么比较常用的12V充电IC,充锂电池.三节串联12.6V的,TP5100只支持8.4V.有其它可以支持12.6V的吗?

楼主:
谢谢推荐,已买回样片测试

网友:
目前使用bq24610,稳定性还可以,之前的方案使用CN3703,限流2A充电,有一定的概率无法限流,导致烧掉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