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分享]一个简单好用的轮询延时器模块

楼主(2017-05-23):
关键字:延时器;非阻塞自由延时

在一些按键或其它形式的命令响应中,要求严格的话通常会需要队列缓存命令,以防丢失。

但是我通常还会遇到一些要求非常不严格的场景,这些场景甚至要限制响应的次数或频率(这里指不能响应太快)。
比如(只是个例子),我的产品是一个根据接收到的串口命令来工作的。串口命令发送的速度是不确定的,有时候1秒
会发送10帧命令过来,有的时候1秒确能发送100帧,但是这个产品每秒只打算处理20帧命令。而且由于命令有多个,
对于有些命令码可能每秒响应40帧或30帧等,这种场景用多个延时器就很合适了。

延时器模块的接口函数一共3个,如下:
/* Exported functions ------------------------------------------------------- */
bool zl_poll_delay_set(uint8_t chUserId, uint16_t hwTime);
bool zl_poll_delay_timeout(uint8_t chUserId);
void zl_poll_delay_tick(void);

看下接口函数的实现,很简单的
/*   Z L _ P O L L _ D E L A Y _ S E T   */
/*-------------------------------------------------------------------------
功能描述  : 设定延时时间,同时启动延时。
输入参数  : uint8_t chUserId  延时器ID
             uint16_t hwTime   延时时间
输出参数  : 无
返 回 值  :

修改历史
  1.日    期   : 2017年2月6日
    作    者   : zys
    修改内容   : 新生成函数,OK。

-------------------------------------------------------------------------*/
bool zl_poll_delay_set(uint8_t chUserId, uint16_t hwTime)
{
    if (chUserId >= ZL_POLL_DELAY_NUM) {
        return false;
    }

    if (0 == hwTime) {
        return false;
    }

    s_tPollBuf[chUserId].Time = hwTime;

    return true;

}

/*   Z L _ P O L L _ D E L A Y _ T I M E O U T   */
/*-------------------------------------------------------------------------
功能描述  : 查询给定ID的延时器是否超时。
输入参数  : uint8_t chUserId
输出参数  : 无
返 回 值  : true 超时;false 未超时。

修改历史
  1.日    期   : 2017年5月22日
    作    者   : zys
    修改内容   : 新生成函数。

-------------------------------------------------------------------------*/
bool zl_poll_delay_timeout(uint8_t chUserId)
{
    if (chUserId >= ZL_POLL_DELAY_NUM) {
        return false;
    }

    if ( !s_tPollBuf[chUserId].Time)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Z L _ P O L L _ D E L A Y _ T I C K   */
/*-------------------------------------------------------------------------
功能描述  : 延时模块的驱动任务,在心跳中断里运行。
输入参数  : void
输出参数  : 无
返 回 值  :

修改历史
  1.日    期   : 2017年5月22日
    作    者   : zys
    修改内容   : 新生成函数。

-------------------------------------------------------------------------*/
void zl_poll_delay_tick(void)
{
    uint8_t i;

    for ( i = 0 ; i < ZL_POLL_DELAY_NUM; i++ ) {
        if (s_tPollBuf[i].Time) {
            s_tPollBuf[i].Time--;
        }
    }
}

模块的使用
使用很简单,首先把模块源文件添加到工程中,然后把
void zl_poll_delay_tick(void)

放到心跳中断里,我一般用1ms的心跳中断。

现在就能使用
bool zl_poll_delay_set(uint8_t chUserId, uint16_t hwTime)

来设置延时器了,入参分别是延时器的ID和延时时间,延时时间单位和心跳中断有关,看自己需求了。。。

然后用
bool zl_poll_delay_timeout(uint8_t chUserId)

来查询延时器是否超时,入参是要查询的延时器ID号。

延时器的可用最大数量通过宏定义配置
/* 定义可用的延时数量 */
#define ZL_POLL_DELAY_NUM   5

模拟一个应用场景演示代码

/* 定义延时器信息,便于阅读修改 */
#define DELAY_ID0           0
#define DELAY_TIME0         50

#define DELAY_ID1           1
#define DELAY_TIME1         900

/* 模拟一个应用场景 */
void xxx_cmd_process(uint8_t chCmd)
{
    switch (chCmd) {
    case CMD_LEFT:

        /* 该命令执行间隔不能小于50ms */
        if (zl_poll_delay_timeout(DELAY_ID0)) {
            zl_poll_delay_set(DELAY_ID0, DELAY_TIME0);

            cmd_do_left();
        }
        break;

    case CMD_RIGHT:

        /* 该命令执行间隔不能小于900ms */
        if (zl_poll_delay_timeout(DELAY_ID1)) {
            zl_poll_delay_set(DELAY_ID1, DELAY_TIME1);

            cmd_do_left();
        }
        break;

    case CMD_UP:

        /* 该命令无限制,来就执行 */
        cmd_do_up();
        break;

    case CMD_DOW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在1ms心跳(时基)中断里运行 */
void st_systick_1ms_irq(void)
{
    zl_poll_delay_tick()
}

延时器的用处还有很多,可以灵活。。。

网友A:
定时时间到后自动调用回调函数,是否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时间到后自动调用回调函数,是否更方便

是方便,但是那样就变成定时器了。定时器是周期运行,用回调函数最合适。

这里是作延时器用的,延时的处理是随机的,不适合回调函数。

不知道我这样说合适不。。。

我还有篇帖子是写的就是软件定时器,用回调函数的,你可以看看区别。

网友:
这种写法没用过,有机会在项目中试试

网友B:
感觉不怎么好用,谢谢lz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怎么好用,谢谢lz分享

哈哈,好不好用是对比才知道的,我原来的延时器是这么做的

  1. /* 使用标志位方式的延时器例子 */

  2. /* 标志,延时时间到为1,不到为0,同作为启动开关,等于0时启动延时 */
  3. uint32_t g_wDelayFlag1 = 1;
  4. uint32_t g_wDelayFlag2 = 1;

/*
下面是用到延时器的服务,通过查询标志,需要说明的是,使用延时器的服务
不是周期运行的,是随机发生的,否则就可以用软件定时器了。
*/
void xxx1_service(void)
{
        if (g_wDelayFlag1)
        {
                do_something1();

                g_wDelayFlag1 = 0;                /* 启动延时器1 */
        }

}

void xxx2_service(void)
{
        if (g_wDelayFlag2)
        {
                do_something2();

                g_wDelayFlag2 = 0;                /* 启动延时器2 */
        }
}

/* 在1ms心跳(时基)中断里运行 */
void st_systick_1ms_irq(void)
{
    static uint16_t s_hwCnt1 = 0;
    static uint16_t s_hwCnt2 = 0;

        /* 第一个延时 */
    if (!g_wDelayFlag1) {
        if (++s_hwCnt1 >= 1000) {
            g_wDelayFlag1 = 1;
            s_hwCnt1 = 0;
        }
    }

        /* 第二个延时 */
    if (!g_wDelayFlag2) {
        if (++s_hwCnt2 >= 600) {
            g_wDelayFlag2 = 2;
            s_hwCnt2 = 0;
        }
    }

}

可以看出来在心跳中断里,有两段重复代码,事实上,按这种方式,需要几个延时器
就必须重复几个这段代码。

而采用我帖子说的模块化后,就避免了这种重复劳动,好不好用就很明显了吧。。。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修改原因:

/*
下面是用到延时器的服务,通过查询标志,需要说明的是,延时器使用的服务
不是周期运行的,是随机发生的,否则就可以用软件定时器了。
*/

修改为
/*
下面是用到延时器的服务,通过查询标志,需要说明的是,使用延时器的服务
不是周期运行的,是随机发生的,否则就可以用软件定时器了。
*/

网友:
思路很清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路过,哪天静下心来好好看看。。

网友:
为什么要延时?

网友:
不错,简洁实用。多谢

网友:
楼主的办法很好 像是操作系统里面的事件组 用数组省去了离散的标志位 通过ID直接查询超时信息 学习了 感谢

网友C:
如果没启动,其计数值也为0,不是返回成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启动,其计数值也为0,不是返回成功的吗

是的,就是这样设计的。因为上电后是第一次执行,所以有没有延时,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我写的用例中,都是先查询,超时后再设定延时的
/* 该命令执行间隔不能小于900ms */
        if (zl_poll_delay_timeout(DELAY_ID1)) {
            zl_poll_delay_set(DELAY_ID1, DELAY_TIME1);

            cmd_do_left();
        }

网友D(2017-07-19):
感谢楼主分享,我目前也使用过这种思路的,但是用的是离散的结构体标志

网友E:
楼主的方式貌似有点繁琐

vu32 *gTimOut[TM_OUT_CNT] = {0};   // 超时计数变量指针数组
static u8  tm_Out_Cnt = 0;                   // 实际超时变量个数

/**
* 函数功能: 配置超时指针
* 输入参数: *ptout 需要传入的超时变量指针
* 输出参数: 配置结果 0:成功  -1:索引溢出  1:超时指针重复(不影响正常结果)
* 功能说明: 修改原来实现方式的bug,不再使用idx变量
             当超过最大允许的超时变量个数时返回-1
*/
s8 TimeOutSet(vu32 *ptout)
{
    if(tm_Out_Cnt >= TM_OUT_CNT)
        return -1;
    for(int i=0;i<tm_Out_Cnt;i++) {
        if(ptout == gTimOut[i])
            return 1;
    }
    gTimOut[tm_Out_Cnt] = ptout;
    tm_Out_Cnt++;
    return 0;
}

在系统滴答定时器中调用如下代码

    int i=0;
    while(i<tm_Out_Cnt) {                                                       // 扫描超时变量,并且把不为0的变量进行自减一
        *gTimOut[i] ? (*gTimOut[i])-- : 0;
        i++;
    }

使用方法
vu32 _gTimeOut1 = 0;                          // 全局变量
TimeOutSet(&_gTimeOut1 );                         // 超时变量注册,最好注册一次,重复注册也可以使用,但是稍浪费一点时间

//正式使用
if(_gTimeOut1  == 0) {
       _gTimeOut1 = 50;

       // DoSomeThing();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方式貌似有点繁琐

哈哈,你的方式很不错哈,简单说,你的是将数据与算法分离了

对于这种起辅助作用的功能模块,我现在的思维是尽可能的多做封装,
不去管理数据,而是管理 ID,让使用者更关注自己的代码实现。

现在很火的共享单车(辅助模块),对用户来说,有很多车摆在那里,根本
无需申请一辆车(声明数据),直接扫码(管理ID)骑走。

繁琐与否,就看个人理解吧。。。

我另外一个帖子,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点我 [代码分享]一个软件定时器模块,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我目前也使用过这种思路的,但是用的是离散的结构体标志

结构体标志也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你的方式很不错哈,简单说,你的是将数据与算法分离了

对于这种起辅助作用的功能模块,我现在的思 ...

我也是考虑到封装问题,
把这部分功能放到了STM32的SysTick处理的模块当中,
只提供一个延时变量注册的接口.

这样使用时候只需注册一下自己模块内部的静态变量
后面的操作都是本地变量的赋值和判断.
自我感觉封装的还不错

编辑原因: 标题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考虑到封装问题,
把这部分功能放到了STM32的SysTick处理的模块当中,
只提供一个延时变量注册的接口 ...

你这么说我就看懂了,很有参考价值哈

用户处理好超时变量一次注册的问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我就看懂了,很有参考价值哈

用户处理好超时变量一次注册的问题就行了。

是的
开始时候是只允许注册一次,重复注册会多占用空间,而且重复意义不大
后来就改了一下
重复注册的话不会多占用空间了
只是需要浪费几个时钟周期去检查一下

为了不占太多空间我一般配置不超过16个超时变量
更改一下宏定义即可

网友F(2017-08-22):
楼主的非阻塞延时器很实用,在工程中使用了一下,出了点问题,请教一下楼主是不是哪个步骤使用错误了,贴上代码
void Task_Thread(void)
{
        switch(step)
                  {

                           case 0: //两个LED全灭

//
                   if (zl_poll_delay_timeout(0))        //DELAY_ID1  0   标志位
                                                                                 {

                      zl_poll_delay_set(0, 4000);    //    延时4000ms,4s
                                                                                          LED1=1;
                        LED2=1;
                                                                                        step=1;
                                                                                 }

                     break;

                     case 1:        // led1亮

                          LED1=0;
                               if (zl_poll_delay_timeout(1))        //DELAY_ID1  1   标志位
                                                                                 {

                         zl_poll_delay_set(1, 4000);          //    延时4000ms,4s
                                                                                           LED1=0;
                                                                                           step=2;
                                                                                 }
                           break;

                       case 2:        // led2亮

                        if (zl_poll_delay_timeout(2))        //DELAY_ID1  0   标志位
                                                                                 {

                      zl_poll_delay_set(2, 4000);    //    延时4000ms,4s
                                                                                          LED2=0;
                                                                                          step=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1ms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u8 Index;

        zl_poll_delay_tic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非阻塞延时器很实用,在工程中使用了一下,出了点问题,请教一下楼主是不是哪个步骤使用错误了,贴上 ...

呃,大哥,你得告诉我出了啥问题吧,光贴代码不知道你想表达啥问题。。。另,你的代码缩进好难受

只能让我猜猜你所谓的问题吧

你想要实现的是不是:
>状态0:两个LED全灭,延时4S
>状态1:LED1亮,延时4S
>状态2:LED2亮,延时4S,LED2亮起的同时切换到状态0

如果是这样,你的写法确实存在些问题,用一个延时器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非阻塞延时器很实用,在工程中使用了一下,出了点问题,请教一下楼主是不是哪个步骤使用错误了,贴上 ...

按我猜测的功能写的,不过代码未测试,只是展示延时器的使用。。。

#define LED_DELAY_TIME                                                4000

/*   L E D _ D E M O _ T A S K   */
/*-------------------------------------------------------------------------
    *功能:延时器测试闪灯,在超级循环中运行。
    *参数:无
    *返回:无
    *备注:未测试。
-------------------------------------------------------------------------*/
void led_demo_task(void)
{
        static uint8_t s_chStep = 0;

        switch (s_chStep)
        {
                case 0:
                        /* 全灭 */
                        /* 第一次用直接就是超时状态,因为还未设置超时时间 */
                        if (zl_poll_delay_timeout(0)) {
                                zl_poll_delay_set(0, LED_DELAY_TIME);

                                LED_1 = 1;
                                LED_2 = 1;

                                s_chStep = 1;
                        }

                        break;

                case 1:
                        /* LED1 亮 */
                        if (zl_poll_delay_timeout(0)) {
                                zl_poll_delay_set(0, LED_DELAY_TIME);

                                LED_1 = 0;

                                s_chStep = 2;
                        }

                        break;

                case 2:
                        /* LED2 亮 */
                        if (zl_poll_delay_timeout(0)) {
                                zl_poll_delay_set(0, LED_DELAY_TIME);

                                LED_2 = 0;

                                s_chStep =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在每个case里设置的延时,是为下个case服务的。

楼主:
我去,我这个代码的缩进也不对,居然变长了。。。

网友G:
@楼主: 假如有大量的定时要处理,中断处理会消耗不少时间,会降低系统实时性。
建议设计成一个查询函数,可以被调用,系统时钟可以查询定时器得到,这样可以不用中断函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假如有大量的定时要处理,中断处理会消耗不少时间,会降低系统实时性。
建议设计成一个查询函数, ...

你说的对,量大消耗的时间也多

就是设计查询函数,我不太明白,是基于心跳计数查询吗

18楼的方法我觉得也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呃,大哥,你得告诉我出了啥问题吧,光贴代码不知道你想表达啥问题。。。另,你的代码缩进好难受

对的,代码就是实现这样的效果了,代码我直接复制黏贴了,没注意看显示的效果 了,不好意思,看了一下楼主的代码,是我自己理解错误了,按楼主的代码试了一下,效果很好,非常感谢了。。。

再问一下楼主, 我case0 延时3s,case1 延时2s,case2 延时1s,是下面这么写吗,现象是LED1,LED2同时亮了,我是不是又哪里用错了

#define DELAY_ID0           0
#define DELAY_TIME0         1000

#define DELAY_ID1           1
#define DELAY_TIME1         2000

#define DELAY_ID2           2
#define DELAY_TIME2         3000

/*   L E D _ D E M O _ T A S K   */
/*-------------------------------------------------------------------------
    *功能:延时器测试闪灯,在超级循环中运行。
    *参数:无
    *返回:无
    *备注:未测试。
-------------------------------------------------------------------------*/
void led_demo_task(void)
{
        static uint8_t s_chStep = 0;

        switch (s_chStep)
        {
                case 0:
                        /* 全灭 */
                        /* 第一次用直接就是超时状态,因为还未设置超时时间 */
                        if (zl_poll_delay_timeout(DELAY_ID2)) {
                                zl_poll_delay_set(DELAY_ID2, DELAY_TIME2);  //延时3s

                                LED1 = 1;
                                LED2 = 1;

                                s_chStep = 1;
                        }

                        break;

                case 1:
                        /* LED1 亮 */
                        if (zl_poll_delay_timeout(DELAY_ID1)) {
                                zl_poll_delay_set(DELAY_ID1,DELAY_TIME1);   //延时2s

                                LED1 = 0;

                                s_chStep = 2;
                        }

                        break;

                case 2:
                        /* LED2 亮 */
                        if (zl_poll_delay_timeout(DELAY_ID0)) {
                                zl_poll_delay_set(DELAY_ID0, DELAY_TIME0);  //1s

                                LED2 = 0;

                                s_chStep =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2018-05-04):
引用 网友F:
对的,代码就是实现这样的效果了,代码我直接复制黏贴了,没注意看显示的效果 了,不好意思,看了一下楼 ...

为什么更新这个问题我没看到?

过了这么久,还是说说吧

像你这种延时需求,只用一个延时器就行,所以,
你把每个CASE 里的延时器ID都改成统一的,比如DELAY_ID0 ,应该就是你要的效果了!

编辑原因,增加这句——(我在27楼的回复你,就是用的一个延时器,仔细看下)

网友:
有一本书,叫《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网友(2018-06-15):
挺好,处理AT指令的时候可以用~

网友:
早都这么用了,不过没有楼主的代码规范,赞楼主一个

网友(2018-10-22):
思路很清晰,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