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行星减速器的结构工艺问题

楼主(2017-05-22):
最近研究定制一个行星减速器,有个结构问题没搞清楚

行星架(行星齿轮连板)与行星齿轮轴之间的结合工艺叫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连接固定的?

我猜有可能留出合适的公差,硬把轴砸进去的,但觉得也不可靠,想不明白

另外一个问题:很多行星架上的轴和齿轮直接摩擦接触,中间不加轴承或者滑套,是对轴和齿轮做过特殊的抗磨处理吗?

网友A:
过盈配合在机械加工和制造过程中,二个或二个以上零件的配合状态粗略可分为滑动配合、过渡配合和紧配合等许多等级,过盈配合属于紧配合中的一种,也就是说相配对的轴径(键宽)要大于孔径(键槽),必须采用特殊工具挤压进去,或利用热胀冷缩的特性,将孔(键槽)加热,趁孔径扩大,迅速套到轴上,待冷却收缩后二个零件就紧紧配合成一体了。过盈多少,在加工图纸上都有详细说明。如果碰到有些零件不能采取加热,也可将轴(键)放在干冰里冷却,效果一样。

网友:
轴和孔之间的配合是过盈配合,就是轴的直径比孔的直径大,一般是用压力机压进去的,或用温差法组装。

网友:
应该是过盈配合,安放过程应该是加热底盘,放入轴类部件,冷却后抱的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盈配合在机械加工和制造过程中,二个或二个以上零件的配合状态粗略可分为滑动配合、过渡配合和紧配合等许 ...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B:
第一图是用卡簧(也叫挡圈或扣环)固定的,有专门的卡簧钳来拆装。

第二图应该是过盈紧配合,对外套加热或者直接用冲压来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图是用卡簧(也叫挡圈或扣环)固定的,有专门的卡簧钳来拆装。

恩,上边卡簧我知道;

另外还想求教,很多这种行星架上的轴和齿轮之间没有轴承,直接接触摩擦,是对轴和齿轮做了特殊的耐磨处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上边卡簧我知道;

另外还想求教,很多这种行星架上的轴和齿轮之间没有轴承,直接接触摩擦,是对轴和 ...

都有做淬火处理再精磨外圆和内圆,使用时还要泡在润滑脂里面。

网友C:
专业的事情应该给专业的人做,建议LZ还是购买成品。看似简单的东西,对于没搞过的人,也有不少坑。 负载多大,分配到每级齿轮的受力,用多大模数,什么材质,用滚齿还是粉末冶金,如何热处理,用什么油脂,会不会碳化,配合间隙,齿轮跳动,噪音等等,都是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的事情应该给专业的人做,建议LZ还是购买成品。看似简单的东西,对于没搞过的人,也有不少坑。 负载多 ...

我也只是弄个大概,精细活儿自然找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