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大牛:“CPU使用率”就是误人子弟

楼主(2017-05-22):
CPU使用率(CPU utilization)直观显示了运行程序占用的CPU资源,使用率越高,说明你的机器在这个时间上运行了很多程序,一般情况下,CPU占了100%的话我们的电脑就会明显慢下来。但你知道吗?我们用来衡量CPU使用率的这一指标具有极大的误导性,而且一年比一年来得误人子弟。

Brendan Gregg是Netflix的高级性能架构师,他在那里做大规模计算机性能设计、分析和调优。他是《Systems Performance》等技术书的作者,曾获得过2013年USENIX LISA大奖。

5月9日,他在个人博客发表了一篇《CPU Utilization is Wrong(CPU使用率是错误的)》博文,指出CPU使用率已成为一个极具误导性的度量指标。

你可能认为90%的CPU使用率意味着:

而实际上它可能意味着:

停滞(stalled)意味着处理器在处理指令方面处于停滞状态,通常是由于处理器在等待内存输入/输出,这在现实生活生产中时刻存在,但大多数人浑然不知。

Brendan Gregg表示,现如今,CPU的速度已变得比主内存快得多,如果你看到数值很高的%CPU,可能认为处理器是瓶颈,而实际上那些DRAM模组才是瓶颈。

了解你的多少CPU处于停滞状态可以指导减少代码或减少内存输入/输出之间的性能调优工作。谁要是在关注CPU性能,尤其是在根据CPU自动扩展资源的云,如果知道%CPU中停滞的部分,那将大有益处。

当然,Brendan Gregg是从开发人员角度阐述的,对于普通消费者,CPU使用率依然是个简单好用的性能展示工具。

网友A:
然而CPU使用率这玩意本身就是给普通用户看的,一般人哪里分得清那些指标。
Linux的CPU使用率就分得很细,用户进程(us)、内核(sy)、IO等待(wa)、硬件中断(hi)、软件中断(si),根据这些就能知道系统性能的瓶颈在哪里。

网友:
目测大师的系统

网友B:
大师,你的这个机机貌似内存不够用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而CPU使用率这玩意本身就是给普通用户看的,一般人哪里分得清那些指标。
Linux的CPU使用率就分得很细,用 ...

这些指标根本区分不出CPU正常执行指令的时间和处于stall状态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师,你的这个机机貌似内存不够用了啊。

linux不看内存使用量的。一般有多大的内存都会沾满,主要看load average,这个和cpu的内核数量有关。
我感觉一直把内存用满这个思路还是蛮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nux不看内存使用量的。一般有多大的内存都会沾满,主要看load average,这个和cpu的内核数量有关。
我 ...

swap啊,虽然没用多少

网友D:
分那么细有什么用,cpu使用率高的时候系统确实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分那么细有什么用,cpu使用率高的时候系统确实慢了。

有用呀,比如你发现慢了,你去换CPU,换完你发现并没有变快就知道有没有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用呀,比如你发现慢了,你去换CPU,换完你发现并没有变快就知道有没有用了。 ...

一般会用软件测试系统短板  人家软件基本都不用看CPU占用率,看看组合里各个型号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用呀,比如你发现慢了,你去换CPU,换完你发现并没有变快就知道有没有用了。 ...

我发现慢了会等一会儿,受不了就该换电脑了。

网友:
实际情况是:windows下,就算显示100%了,还有压榨的空间。同样是100%,卡顿的程度能差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