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18650充电宝方案哪个好?推荐一下

楼主(2017-05-22):
单节18650的充电宝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案,网上好多是升压到5V充电,效率不高,想要个效率高点的方案,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DC DC升压效率还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DC升压效率还不够高?

效率不高吧

网友:
同求:单节电池充电管理+软开关+电量显示+5V升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3401 好像是0.7A充 1A放,同步升压

这个某宝有的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3401 好像是0.7A充 1A放,同步升压

这个效果如何?用过几个单芯片的板子但是冲手机点时发热量都巨大。。。塑料外壳都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