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一个函数编译成lib后, 头文件里面预定义的内容不生效

楼主(2017-05-22):
因为这个文件不想提供源代码给客户,所以想编译成库,有个参数客户想自己可以调整。
所以我就写成这样
#if defined(LIGHT_DELAY) && (LIGHT_DELAY > 0)
                #if LIGHT_DELY > 100
                udelay(100);
                #else
                udelay(LIGHT_DELAY);
                #endif
                LED_EN_L();
        #endif

然后在h文件里面预定义了这个
#define LIGHT_DELAY        100

在c文件里面写出来后执行得很正常,结果编译成lib后,这段话运行不正常了。这真是出了鬼了,有点搞不懂这是咋回事了。求助

网友:
怎么个不正常法?

网友:
干嘛不用个接口呢? 这样岂不是更好?

*.c 中

static uint32_t  delay_cfg = 0;

void set_delay(uint32_t time)
{
    if (time > 100) delay_cfg = 100;
    else delay_cfg= time;
}

*.h 中导出这个接口
void set_delay(uint32_t time);

网友:
参考emwin中是怎么改分辨率的

网友A:
宏定义只在编译时起作用,编译后的lib需要用局部变量/全局变量来存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定义只在编译时起作用,编译后的lib需要用局部变量/全局变量来存参数。

多谢兄弟告知原因。分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