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 cortex 内核 供电电压5V,带 EEPROM 或铁电的MCU

楼主(2017-05-22):
请帮忙推荐下,谢谢!

网友:
外加一片不就完事,EEPROM可以flash模拟

网友:
飞思卡尔的KE系列或者NV32兼容KE系列的芯片,5V,里面好像有EEPROM,NV32的便宜,批量的时候可以使用,顺便推荐一下脱机下载器,看我签名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NXP的KE系列或者KEA系列有些型号满足你的要求,比如我用过的KEA64就是带EEPROM的

网友:
小壁虎家的  好像zlg 代理的  现在好像属于silabs 有

网友:
5V的CORTEX-M內核臺灣的有新唐,國內的可以看看海爾的。
Data Flash可以代替EEPROM,優點是寫速度快,非要鐵電的話可以外擴,內置鐵電的TI的有MSP430F599x系列,不過供電是3.3V的,而且價格估計不低。

网友:
lpc11exx也有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海灵动微32位ARM。供电1.8--5.5V。

价格什么水平?好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