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host读u盘的挑u盘现象是库问题还是stm32硬件问题

楼主(2017-05-22):
有些可以识别,有些不行

网友A:
是库的问题。主要原因是windows的的USB协议不规范,导致很多U盘的usb协议也就不怎么规范,只考虑windows的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库的问题。主要原因是windows的的USB协议不规范,导致很多U盘的usb协议也就不怎么规范,只考虑windows的 ...

应该是部分u盘不支持低速模式吧。因为u盘都是要符合msc协议集的,不可能不一样,也就实现上有点差别。

网友:
挑u盘现象多是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