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uV刻度变换的信号该如何处理呢,有没有推荐电路

楼主(2017-05-23):
(1)传感器输出0-10V ,最小变换刻度是2uV(测量精度要达到1帕,测量量程0-5兆帕)
(2)0-10V变换成0到3.3V给mcu

电路怎么做

网友:
你去问你们老板啊,他肯定会搞

网友A:
五百万分之一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百万分之一的精度?

对的

网友B:
你压力传感器,精度能做到0.2%就很好很好了,你用在什么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压力传感器,精度能做到0.2%就很好很好了,你用在什么上面的

是压力传感器

网友B:
只想问一下,你传感器是多少钱买来的就知道是不是吹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想问一下,你传感器是多少钱买来的就知道是不是吹牛的

朋友问的 我不知道传感器多少钱

网友:
你看看hp3458满足你的需求不?

网友:
分压进24位ADC,重点是各处来的噪声能否低于2uV

网友:
5万的变送器做得我都怀疑人生,

500万的,我只有否定自我了。

网友:
又一个拿卡尺量操场的

网友:
10v量程精度要达到2uv?去问你老板怎么做吧。

网友:
分分辨率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精度的话,压力传感器到这个精度是非人类能达到的,天堂里的神也做不了,让你的老板到地狱去问问小鬼能不能做。

网友:
楼上的建议中肯,建议楼主考虑

网友:
24bitadc要做到2uv噪声一下带宽至少要5hz以内,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
分压后进24bitADC,理论分辨率是能达到的,但实际精度就很难做到了

网友:
估计肯定说的是分辨率。

网友:
lz这种要求,不可能用一个标度来完成的,必须是分档完成。具体设计,重点在小量程处理。

网友:
看看FLUKE 8508A 八位半高精度标准数字多用表 的直流精度
http://cn.flukecal.com/products/ ... s_product_details=2

你的精度要求是8508A的15倍 约合10位半万用表的精度

随着8508A的面世,福禄克又为计量的应用打造出-参考级高准确度数字多用表。8508A融合了福禄克数十年来所积累的专业经验和技术力量,在准确度和稳定性、功能性和多用性以及易用性上都凸显出实力。

网友:
传感器可能是外星科技  要么线性变态的好 要么有外星设备做标定

网友C:
只是输出电压的话,分档.....

就像前面他们说的24位,理论上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是输出电压的话,分档.....

就像前面他们说的24位,理论上足够了 ...

LZ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输出电压,而是传感器。就算是电压,1/5000000的精度,24位ADC也是做不到的,32位的都要打个问号。
事实上,有24位分辨率(有20位精度么)的传感器,至少我只见过数字输出的。比如气压传感器BMP280,分辨率0.18Pa,相对精度±12Pa,绝对精度±100Pa,测量范围0.3~1.1MPa。我估计用ADC很难做到他这个精度。

网友:
你要做到2uV?很难的啊,液氮冷却的jfet或者红宝石放大器或许可以去,你买的起用的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输出电压,而是传感器。就算是电压,1/5000000的精度,24位ADC也是做不到的,32位的都 ...

楼主就是在假设有这种传感器的情况下,找测量办法....尽管我们知道传感器每0.2uV的精度输出是多么扯淡
=====
但是我们可以假定它是对的,比如,那种模拟连续的线性变化 U=I*R

网友(2017-07-05):
随便什么电源纹波、干扰信号的波动都不只2uV吧,这要求有这么高

网友:
感觉单单电源上的纹波就不止这个数了

网友:
高精度压力传感器,重要指标是压力范围,精度,分辨率,一般是选择一个测量范围,比如测量500 - 800Pa,选择同样,精度千分之一,分辨率1024,300 - 1000Pa范围的比0 - 2000Pa的要好,一般高精度测量都是有量程范围,不会用范围很大的,一般大的精度要求不高。这就看客户的需求了,如果客户不懂就要解释清楚,不然把自己搞疯掉。

网友:
楼主说的是分辨率而不是精度。

网友:
让你老板屁股洗干净等待大家轮流吊咯!

网友:
换个角度来看,在面向推动高指标性能量测仪器的市场需求也不错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