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扭矩传感器供电讨论

楼主(2017-05-23):
扭矩传感器用于测量转动的钢轴的扭矩,市面上有一种非接触的,用两个线圈供电。
相当于一个松耦合的变压器,初级固定,次级随轴转动。
文献说:
1)附图线圈结构是圆环;
2)用几十上百kHz的频率驱动初级
我想说的是,这么高的频率,能量不是都让中心那个钢轴吃掉了吗?

网友:
可以 选非接触 磁性霍尔   英飞凌 或者 迈来芯

网友A:
也许把钢轴当作变压器的铁芯。
也许副边就是个RFID卡,不过把ID换成了扭矩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把钢轴当作变压器的铁芯。
也许副边就是个RFID卡,不过把ID换成了扭矩数据。 ...

钢轴当作变压器的铁芯,高频下损耗是相当大啊。
文献口口声声说是要在几十KHz频率下谐振

网友:
从这个示意图上来看,原边绕组发出的电磁能量都用来加热中间的钢棒了,就像电磁炉一样,副边绕组上取得的能量并不多,效率太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轴当作变压器的铁芯,高频下损耗是相当大啊。
文献口口声声说是要在几十KHz频率下谐振 ...

估计线圈之间距离近,线圈离轴远。或者线圈附近再设计一些导磁的东东。
像手机无线充电那样。

或者想象一下电磁炉,中间放一个小锅,旁边再放一个锅,那么旁边的锅还是会有能量的。

网友:
之前看别人坐过类似的项目,中间变压器采用高性能的铁氧体材料制作的。

网友B:
为啥不用LDC13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LDC1314?

老兄,恕我愚钝,没能把电感式位移传感器芯片与扭矩联系上,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恕我愚钝,没能把电感式位移传感器芯片与扭矩联系上,愿闻其详! ...

哈。没仔细看,理解错误,包涵包涵

网友:
不光供电,采用无线的形式,连信号输出,也是通过一组线圈来传输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