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环境搭建问题求教

楼主(2017-05-23):
问题描述:

                笔记本用VM装ubuntu12.04 网卡设成桥接模式,笔记本通过无线网卡连外网,由于路由器不在附近,不方便拉网线,想在不影响上网的前题下,让开发和虚拟机通过有线网卡通信,并能保证虚拟机与主机以及开发板能够相互ping该怎么实现?

网友A:
可以设置成虚拟内网模式,也就是一个模拟的只有你的电脑和你的虚拟机两台设备的网络,其他网络无法访问该内网,既保证了保密性,又可以在电脑没有联网的情况下与虚拟机无障碍的互访。怎么设置网上有,不过配置起来有些麻烦。我是自己摸了几年才找到这么个好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成虚拟内网模式,也就是一个模拟的只有你的电脑和你的虚拟机两台设备的网络,其他网络无法访问该内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