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精度是1uV和采集精度是1mV的电路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05-23):
采集精度是1uV和采集精度是1mV的电路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区别可大了,你想要看清直径1毫米和直径1微米的球,需要的工具一样么?

网友A:
手里有1万和手里有1000万,你说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1万和手里有1000万,你说有什么区别!

我说的具体的电路区别

网友:
一个在你电路里很难找,另一个在你电路里基本找不到

网友:
参考电压 噪声 电源纹波 ADC 精度 滤波处理 都会不一样。

网友:
相差1000倍,你说呢,当然不一样了。像学校在用的交流毫伏表,记得最小一档电压满度为3mV,低于100uV直接不显示,根本就测不准,没有意义。

网友B:
1uV采样是物理实验设备

说纹波什么的都是胡说八道,焊盘和焊盘之间的温差造成的热电偶都几十uV了

网友:
价格差很多。。。。

网友:
一个开发有点难度 一个很难很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uV采样是物理实验设备,不是什么电子工程仪器

说纹波什么的都是胡说八道,焊盘和焊盘之间的温差造成的热 ...

不一样的,热电偶是直流信号,纹波是交流信号。
1uV分辨率的仪器也有啊,例如纳伏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的,热电偶是直流信号,纹波是交流信号。
1uV分辨率的仪器也有啊,例如纳伏表 ...

真有这东西,孤陋寡闻了

这东西一般都要限定很多实验条件的,各种接触温差电势都远超1u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uV采样是物理实验设备

说纹波什么的都是胡说八道,焊盘和焊盘之间的温差造成的热电偶都几十uV了 ...

高精度的都是在规定温度下标定,规定温度下使用,并且使用前要预热。

网友D:
区别就是,1μV的比1mV的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区别就是,1μV的比1mV的贵。

好像不单单是贵,是贵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像不单单是贵,是贵很多!

指标都是1000倍,会不会费用也贵1000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指标都是1000倍,会不会费用也贵1000倍?

不至于差1000倍,将近百倍吧
参考三位半几百块钱,六位半一万块钱左右

网友:
很大的区别啊!

网友:
主要是噪声吧!

网友:
担心楼主接下来要提问 1nV 及 1pV 的问题了。

网友:
买台3458就行了

网友:
用安捷伦34420

网友:
如果有对应的元件和技术,电路部分区别不大;
如果没有,就是八仙过海,看各位的本事了,为了技术指标,什么想法都会有的

网友:
原理上差别不大,但在实际电路设计时差别还是很多的
最关键的就是噪声,会影响芯片选型,以及电源噪声处理、PCB布线、接地、屏蔽等
mV级的信号,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是可以用示波器直接观察到的
uV级的信号,不放大是很难用示波器直接看到的

网友:
克服噪声方面要费更多心思!

网友:
噪声就把1uv淹没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uV采样是物理实验设备

说纹波什么的都是胡说八道,焊盘和焊盘之间的温差造成的热电偶都几十uV了 ...

你这个焊盘可以当热电偶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焊盘可以当热电偶用了

热电效应很常见,随意两种合金就可以组成热电偶,常见的K热电偶灵敏度是51uV/摄氏度

网友:
1uv看带宽。

网友:
带宽,相移,参考源,电源,各种坑,惠普/安捷伦3458A值得推荐,新品6万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热电效应很常见,随意两种合金就可以组成热电偶,常见的K热电偶灵敏度是51uV/摄氏度 ...

不是40.x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