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1W左右433M模块,需要模块不是芯片。

楼主(2017-05-23):
担心自己做的一致性不行甚至可能调不出来。。。。。。
所以使用现成的模块,只是用来发1kbps的1527的编码,所以能配置简单能直接用TTL电平驱动的最好。
要求功率1W左右,3~5V供电为宜。
12V供电也可以。

网友A:
1W好大,商城有12dbm的,我代售的,不过和你的要求差太多了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90640.html

网友B:
这个是433 1W的
http://www.cdebyte.com/product-view-news.aspx?id=103
http://www.cdebyte.com/product-view-news.aspx?id=77
http://www.cdebyte.com/product-view-news.aspx?id=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433 1W的
http://www.cdebyte.com/product-view-news.aspx?id=103
http://www.cdebyte.com/product-v ...

谢谢。
今天直接去搜索也是找到这家,联系了他们业务,推荐我用SPI接口的。
已经申请了样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家的模块我拆解过,实际频道是死的,就是死的433M,只是改变了发送和接收的加密方式而已,频道没有变, ...

一直用这家的没出过这样的问题,以前用他们E31系列的,最近在用E61系列的,频率可以调,波特率也可以调,主要是可以高速连续传输,对于替换MODBUS来说是比较合适的。其实,用433的主要是看中低频绕射能力,如果要低功耗2.4G的才是硬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W好大,商城有12dbm的,我代售的,不过和你的要求差太多了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90640. ...

请教下,这个模块和EV1527 能做工业级遥控不,类似于电机设备远程启停那种,可靠性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这个模块和EV1527 能做工业级遥控不,类似于电机设备远程启停那种,可靠性咋样? ...

可以,你外围其它电路和电源做好就行

网友:
看标题,我看成了1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这个模块和EV1527 能做工业级遥控不,类似于电机设备远程启停那种,可靠性咋样? ...

不行。
1527编码太简单,不要用于启动可靠性要求高的设备。

网友:
我想知道 433M  全双工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行。
1527编码太简单,不要用于启动可靠性要求高的设备。

美女,有好的方案推荐么? 一定要数传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女,有好的方案推荐么? 一定要数传那种?

如果只是卷闸门之类,1527编码还是可以的。
如果控制关乎安全的机器,需要加长编码并加可靠的校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卷闸门之类,1527编码还是可以的。
如果控制关乎安全的机器,需要加长编码并加可靠的校验。 ...

那还是用数传的好了,加个单片机

网友:
看成1万了,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