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识芯片,求鉴定

楼主(2017-05-23):
那的那个芯片, 作用是控制24V电源通断的, 是不是个MOS管? 但搜索不到型号

丝印(o O 0这些分辨不清楚可能下面写的不对):
D6ONF
3LL
6K0AJ548

求高手辨别是什么芯片?

网友:
STD60NF55L ???

楼主:
谢谢 外形一样, 但看角标不是ST公司的

网友:
看外围的电路像MOS管N沟道的
是用来切感性的负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