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例】插件孔 贴装 SMD零件 ,怎么想的呢,花样作死呢?

楼主(2017-05-23):
看到这个样的用法,插件孔位置 放 贴片的零件,  真是不知道怎么说, 无语到哭地步呀.

说这样的用法是花样作死一点不过分,  回流焊接后,锡膏都流进了孔里. 运气最好的情况下是: 可能还有一点锡连接,还能亮起来.    但是这样用,就等着哭吧. 稍微震动一下,零件就掉了....

建议还是用行业规范, 做守法公民.

网友A:
有些时候,被逼无奈在贴片焊盘上(0805、0603)打过孔,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是没办法,打的0.3的过孔,孔背面是盖油的
请LZ普及下,这样做的风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时候,被逼无奈在贴片焊盘上(0805、0603)打过孔,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是没办法,打的0.3的过孔,孔背面 ...

锡 跑了. 锡 跑了.   锡跑到洞里躲起来了.

网友B:
不用你们的封装库也能贴片吗?

网友:
有时特殊用法也是可以的,比如原来想用插针的,但有时手工焊接个0欧的电阻也可以。当跳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你们的封装库也能贴片吗?

可以呢. 自己画的好好的,干嘛要改.      ( 画的好好=符合或优于行业标准)

网友:
坚决不要在贴片焊盘上打过孔  这是刚毕业后带我的老工程师给我上的第一课,还记得当时是和另一个公司合作,我接手他们的部分电路板,看到居然在焊盘上打孔,心想我x还能这样干 岂不是爽得很,结果也学着弄。就被老工程师教育了,主要是还讲了为什么不能,至今难忘啊。

网友:
小孔的话应该不要紧吧,比如0.1mm的过孔

网友:
曾经做过usb 485隔离转换,板子面积小,只能在焊盘上打过孔了。

网友:
via in pad这种情况打了小孔,沉铜后小孔几乎封闭,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可能是一个元件的两个封装,焊接时选择一个。

楼主:
坚决  鄙视 焊盘上打孔的  人.    不解释, 不怕树敌, 不怕吵架.     这种小聪明早晚会害了自己,而且还有一堆人跟着遭殃.

哪怕孔径只是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