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公式是不是滤波?是什么滤波?

楼主(2017-05-23):
其中X是16位整形,m是32位长整形,k是常数100

网友A:
类似是PI计算,基准+差值

网友B:
看样子就是RC低通
Xout=Xout+(X-Xout)*k/32768;
以K代替k/32768,因为都是常数。

Xout=Xout+(X-Xout)*K;
X接一个电阻到Xout,Xout接个电容到地,1/K当作电阻,(X-Xout)*K就相当于充电电流,
再乘以1的时间就是电荷量,由于电容的电压与电荷量成正比,(X-Xout)*K也就相当于电压变化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就是RC低通
Xout=Xout+(X-Xout)*k/32768;
以K代替k/32768,因为都是常数。

这么说也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是PI计算,基准+差值

应该不是类似P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补偿,0-50度时,不用补偿,

而测到的温度曲线,NTC为85度时,正实温度为100度。85度以上时,真实温度 ...

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