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精确易用的磁角度传感器。

楼主(2017-05-23):
求推荐精确易用的磁角度传感器,最好精度能达到0.09度的,谢谢

网友:
选磁场传感器就可以,很多家都有,好像AKM的最便宜。

网友:
规格是12位的,实测都达不到。最低2位都会跳。。。

网友:
AS5048A  14Bit
AS5600    12Bit

网友:
雷尼绍 也有,但是太贵……

网友:
只用过AS5045,做的0.5度精度/0.1度分辨率。再高没用过了、

网友A:
TLE5012,这个可以达到15b分辨率,而且是易于使用的

噪音0.04度

网友(2019-09-24):
这算什么东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E5012,这个可以达到15b分辨率,而且是易于使用的

噪音0.04度

问下~有没有比tle5012分辨率还高的。~

网友:
编码器才能到这精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下~有没有比tle5012分辨率还高的。~

磁电传感器精度,目前市面上最高的17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电传感器精度,目前市面上最高的17位

有牌子啥的推荐一下么~
雷尼绍的貌似比较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