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高频变压器圈数是否正确

楼主(2017-05-23):
输入12V,输出+/-30V,  4:22好像错了吧

网友:
这可以避免12输入跌落到8V,然后输出也不得不跟着跌落的情况发生

网友:
整流管和滤波电感上要有压降的,开关管一般也不会100%占空比,所以这些都要打出一些裕量

楼主:
多谢楼上2位

网友A:
刚好做了一个类似的,匝比还真是4:20,输出双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做了一个类似的,匝比还真是4:20,输出双24V

  494控制器吗

网友:
为什么老是纠结494呢,开关频率确定了,磁芯确定了,跟哪个PWM芯片有啥关系?
再说494这个芯片又不能直推MOS,除了便宜还真没发现有什么比3525强的地方

网友:
电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