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能够贴1mm板厚的板子不?

楼主(2017-05-24):
因为双面元件,后面的板子空间有点不够,就问一下SMT能够贴1mm的板子不?

常规工艺。

【追加内容】

1mm是指PCB厚度,嘉立创那边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能够贴的板厚的厚度。

网友:
加工艺边吧

楼主:
1mm是指PCB厚度,常规的1.6mm我贴过N次。

板子背后空间目前大约有1.4mm,有些贴片元件的高度超过了。

想尽量争取点空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1mm是指PCB厚度,常规的1.6mm我贴过N次。

板子背后空间目前大约有1.4mm,有些贴片元件的高度超过了。

悬。jlc是一大板一起贴,然后再分板,所以不支持双面(怎么割?),不支持其它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jlc是一大板一起贴,然后再分板,所以不支持双面(怎么割?),不支持其它板厚。 ...

嗯,我知道嘉立创的拼板SMT模式。

但是确实没有在任何地方看见SMT能够贴的板厚。

不论是嘉立创那边,还是这边都没有找到这个的介绍。

网友:
1.0mm厚度的板子, 100% 可以下单.

现在可以做下图中的工艺

在线下SMT订单

楼主:
好的,即使多等两三天,也宁愿SMT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即使多等两三天,也宁愿SMT

不需那么久的,做好PCB后,一般半天,最多1天就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