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13.1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modelsim闪退

楼主(2017-05-24):
各位大神,我用QuartusII13.1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的时候,modelsim闪退, 这是怎么回事呢?设置,testbench啥的都没有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你modelsim破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modelsim破解了吗???

我好像没有单独安装modelsim啊,我是在装Quartusii13.1的时候好像自带的就装了modelsim10.1 d版本的models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modelsim破解了吗???

那这个是要怎么破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是要怎么破解呢?

你看看,用单独modelsim能不能仿真吧,另外modelsim的路径也要设置(Option->EDA Tools Options里面),另外既然要调用Settings里也要设置你Simulation用的工具,还要添加testbench,这些你都弄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没有单独安装modelsim啊,我是在装Quartusii13.1的时候好像自带的就装了modelsim10.1 d版本的model ...

好像个毛线,你不知道自己用的哪个modelsim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个毛线,你不知道自己用的哪个modelsim版本???

你说的这些我全部都弄了,因为我现在没有做FPGA了,Quartusii也是很久之前装的,很多东西都忘了~
调用modelsim的时候,modelsim也都出来了,我感觉是差一点就能看到仿真的结果了,然后这货莫名其妙就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个毛线,你不知道自己用的哪个modelsim版本???

实在不行我就用quartus自己的波形仿真了,反正时序简单,输出的信号也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我就用quartus自己的波形仿真了,反正时序简单,输出的信号也很少 ...

自带的能用?
这两天也在弄modelsim,要么帮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