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通信失败

楼主(2017-05-24):
先说下我的问题的具体描述:STM32F103通过usb与PC相连,供电是通过VBUS和LDO得到3.3v,板上的vbus同时会给另外一个子板供电。STM32与PC之间的通信协议是usb cdc。系统插上usb后,一切工作正常。
但是当我动态插拔那块子板时,stm32的cdc会有一定概率和pc通信不上。插拔usb线后系统又可以恢复正常。我初步怀疑是动态插拔子板时,导致vbus有一定的抖动,继而影响到pc或者stm32的usb controller。
大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没?

网友A:
VBUS上有接电容?最好把原理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检查电源问题把,感觉电源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US上有接电容?最好把原理图发上来看看

VBUS上只加了一个4.7uf的0805封装的贴片电容。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座子与PCB接触不良?或者USB线接触不良

网友:
示波器示波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