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上 能放过孔?
关闭

楼主(2017-05-24):
鄙视 焊盘上 放过孔的!  不把话说严重点 小年轻 不长脑子

参考帖子:
求助:过孔打到焊盘上过流焊有什么隐患?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58248-2-1.html

错误案例:
下图是隔壁贴借来的.  虽然某层主说没问题, 反正我鄙视他!

这个鄙视是站在全行业的角度,不是站在某家公司的角度,个别公司艺高人胆,品质与己无关. 来单就接,从来不提醒客户存在品质风险,从来不提醒客户设计有严重问题!

写这个帖子是很影响公司形象的, 但是我还是写了, 至少还能影响一星半点的人.  弄成票是因为 个别被骂的人心里不舒服,可以点下楼主瞎bb发泄一下.

以下为补充内容.

暂时来看这个帖子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焊盘上放过孔一般在大部分工厂是禁忌.   然而,普及这个概念是很困难的.    温文尔雅的写上一个大篇幅的论文, 看的人可能更少了, 能看下去的自然是会感谢. 但是像我一样浮躁的人好多好的存在呢.... 怎么普及呢?   拿我自己娱乐一下大家, 也是不错的,  至少又有一些人关注了品质.

焊盘上 能放过孔?   总结来说

1> 焊盘上能 放置  过孔 吗?
     能,  但是有前提.    引脚 焊接  用焊盘  是需要前提条件的.   (散热盘是一定能)
     前提条件:
      (1) 过孔小于一定的直径, 小于一定的数量.
      (2) 过孔小于一定的直径且过孔另一边不能开窗, 也是塞孔工艺的一种,
      (3) 或 使用塞孔(填平)工艺
      (4) 我就是这么设计的,我有我的用处,我要固定焊盘
            >>这种也不是没有变通的方案, 也许可以放在周边呢
      (5) 了解供应商的工艺能力,知道他们能搞定.

2> 同样是有过孔,为什么有人能做到?
      加工行业也是有很多可想办法的位置,   因为看到了你用过孔,一定会漏锡下去, 那么就在多加些锡膏就行了.填满那个过孔焊接自然就能过关了.
      比如方法: 钢网可以开孔加大,  可以使用阶梯钢网, 可以再次补锡膏, 可以先做涂覆工艺填充再贴片.
      事在人为,就像同样是一张纸,有人能作画,有人只能.....
      很多时候我们供应商用了这些聪明方法解决的问题,可真不会告诉客户.

2> 供应商有义务提醒焊盘上有过孔吗?
      这个很难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教育培训客户可真不是容易的事情.弄不好把客户吓跑了. 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

3> 焊盘上放置过孔真的就成了永远的禁忌?
     肯定的回答: 一定不会. 我们聪明的人类怎么能被这么简单问题憋住.

4> 保险起见, 大部分老师,前辈都说不能放置过孔 这个也不是错了.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理解透彻工艺.

5> 焊盘上放置过孔是一定会存在风险的.
        (1) 导致焊盘不平整, 现在的零件越来越小, 对零件的引脚共面误差要求越来越严格. 本来人家零件刚好符合标准, 你焊盘上突起一个台阶弄得人家又难焊接了.
        (2) 即使用经验的工程师也很难把握需要补偿多少锡膏,
        (3) 最重要的是虚焊. 虚焊. 是普遍存在的事情.

单选投票, 共有 228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40.35% (92)
59.65% (136)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下面大焊盘放过孔没什么,引脚焊盘放过孔就是找死

网友:
哈哈!我也来鄙视一下!以前公司有个同事焊盘上不放个过孔就感觉不对一样,每次贴片完以后很多都是虚焊的!!

网友A:
填孔技术如此发达的年代,JLC工艺做不到,不代表别人不能做,还在这里大言不惭的代表整个行业。

网友:
鄙视归鄙视,建议楼主出个散热焊盘导热过孔的正确设计教程,造福广大用户。

网友B:
有本事不要接这种单,接了就不要瞎bb

网友B:
明明是自己接了客,赚了钱,还要鄙视来嫖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本事不要接这种单,接了就不要瞎bb

样品单可以接的, 而且楼主位这个不严重,不会造成孔孔空气炸开。
批量的话就需要需要评估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需要散热的IC底焊盘要怎么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填孔技术如此发达的年代,JLC工艺做不到,不代表别人不能做,还在这里大言不惭的代表整个行业。 ...

+1,公司一直在深南和兴森快捷做,从没见人家有提过这个问题。
能做就做,不能做就改善工艺,动不动就鄙视不鄙视的,真lowB

网友:
个人看法:JLC是做生意的,而在jlc投板的是客户。   不应该用“鄙视”这样的词针对客户。

另,我的目的不是:“弄成票是因为 个别被骂的人心里不舒服,可以点下楼主瞎bb发泄一下.”  因为我不会画板。

网友:
我来凑下热闹,首先表明我不太会layout,如果为了散热,为啥不直接开个大点儿的洞,这样来的多实在

网友D:
楼上好多看贴不仔细,楼主明显说的是引脚焊盘上的过孔

网友:
热焊盘要打孔这个是肯定的, 只是钢网别开在过孔的位置即可。

网友E:
只能说,我设计的时候尽量不放,但是对于一些密度比较高的板子,引脚上是可能放过孔的。
这个设计本身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底部散热 焊盘  开大洞的  怎么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上好多看贴不仔细,楼主明显说的是引脚焊盘上的过孔

引脚上没有过孔。

网友:
不要随便鄙视,行业差异是巨大的,不是所有的电路板都需要用机器贴的,就图片上的板子如果手工焊你都能虚焊了算你赢。

网友:
首先这是生意,楼主可以选择接单或者不接单,既然接了那就不应该鄙视客户
第二,如果楼主是好意提醒,只要把利害关系说明白就可以了,客户可以自己选择,没必要鄙视
第三,各行各业都有初学者,初学者犯错也是正常的。谁会去鄙视一个在学走路而摔倒的小孩子呢!

网友:
投2, 十几年前做车机, DVD电机驱动IC下面基本都这么干的, 楼主真2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脚上没有过孔。

仔细看图

网友:
楼主截的图和描述的问题两码事,虽然红笔标注,投票的帖子弄得太不严谨。

网友G:
楼主的截图标错了

网友F:
好吧, 帮忙看看哪边引脚有过孔?
2017-05-24 11_04_39-鄙视 焊盘上 放过孔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jpg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截图标错了

图改了.

网友:
这样改了的好,要不然很多人盯着热焊盘骂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吧, 帮忙看看哪边引脚有过孔?

每个焊盘的中间都有个小过孔啊,不是我眼花吧。

网友:
这个四周焊盘加过孔,估计是掉焊盘掉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个焊盘的中间都有个小过孔啊,不是我眼花吧。

那不是过孔, 是 PCB 测试针留下的。

网友:
这种HDI板焊盘上不放过孔怎么lay?

网友:
防掉焊盘我是用绿油压,比放过孔管用,但是要占用不少PCB面积,

网友:
引脚有过孔的不行,过回流焊,大多会虚焊。这个设计人不懂生产工艺。
焊盘上打过孔是可以的,大多是螺丝孔。

网友:
好残,又被楼主鄙视一回,曾经通过焊盘放过孔来补强和塞孔

网友:
31楼是塞孔电镀填平

=======================
编辑原因:楼层错了

网友:
虽然我不会在焊盘上放过孔,保险起见。但我也不会去鄙视这样的人,因为毕竟有些厂是可以到达这样的工艺。

网友:
抛开PCB加工工艺直接讨论焊盘能否放过孔没有意义。

网友:
如果PCB做过孔塞油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到底还是钱问题

网友:
功率大一点的IC都是这么做,可以增加散热

网友:
嘉立创不能做不代表别人不行,大焊盘过孔小的话底部盖油影响不大,要是两面是焊盘估计就有问题了,楼主图芯片焊盘上的点不是过孔

网友:
用词严重不当!

网友:
使事情更方便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焊盘放过孔可以使客户布板更方便,假如你们的工艺能达到,岂不是更好?假如整个行业现在都做不到,那就是设计者需要规避的事情了。

网友:
QFN 的地下的散热焊盘必须放过孔怎么办?楼主

网友:
昨天向LZ请教过焊盘放过孔的问题。过孔做细,背面盖油,或者直接填充
除非逼不得已,尽量不要冒这个风险,毕竟板厂和焊接厂工艺还是有区别,想驶得万年船,就得合理规避风险
以前批量过几款焊盘带孔的板子,目前还没有遇到漏锡、立碑的问题,但心里还是不踏实,原因是厂家工艺良莠不齐
另外,板子集成度复杂程度在提高,加工工艺相应随着提高也没什么奇怪的,不必太偏激。

网友:
爱鄙视就鄙视去吧!受力的焊盘你如果你的板材能让铜皮牢固的贴在板上我也不会被逼得这样做

网友:
中间那个焊盘牛逼啊,好大啊,漏光了。

网友:
四面引脚上的那些不是过孔吧,是测试留下的痕迹而已。中间的那个大的热焊盘加过孔是必须的。

鄙视这个用词严重不妥。

网友:
如果是板子密度很高其实也是可以焊盘上放过孔的,,,,至少我看到很多军用板子是这样干的~~!

网友:
楼主已经被老板 (不可描述)。

网友:
焊盘上放过孔是有前提的:
1、手焊的板子,不怕漏锡;
2、塞孔工艺没问题,能保证不漏锡。

网友:
楼主已经哭晕在厕所了,估计是刚毕业不久的吧,用词这么激进。凭什么鄙视,有些板不放过孔在焊盘上根本无法走线,只是尽量避免焊盘有过孔而已。自己好好反省,道个歉认个错,公司领导应该也要找你谈话

网友:
QFN底部中间的地,必须用过孔,电气原因是一,更重要的是散热,尤其是那些体积小、电流大的DC-DC芯片。用小孔,过孔塞油。
芯片小的话,没法用绿油盖,不够面积,也提高了热阻,不利散热。
楼主位的孔太大了。

网友:
我感觉楼主没接触过手机板及一些高密度板吧,在0.4MM间距BGA的上面只能打盘中孔,不然出不了线的,这个需要分情况的,要求板厂盘中孔做塞孔工艺,另一面不要做盘中孔

网友:
吃瓜群众围观楼主被喷~~~

网友H:
焊盘上过孔作用:
1. 某些情况下增加焊盘的机械强度,防止焊盘受力过大脱落损坏;
2. BGA间距太小,必须盘中孔才能扇出走线;
3. PCB元件走线密度太高,需要盘中孔。
对于BGA、0402、0201等的盘中孔,为了不影响SMT良率,需要使用塑酯塞孔和镀金工艺。

楼主:
围观是因为有关注点.  是因为有改善品质的需求.    这个帖子还是有价值的至少勾出了很多问题点....

要是温文尔雅写下一句 "大部分情况下过孔不过放在焊盘上",  谁还会看帖呢? 谁还会思考一下楼主瞎bb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填孔技术如此发达的年代,JLC工艺做不到,不代表别人不能做,还在这里大言不惭的代表整个行业。 ...

能做树脂塞孔的也是天价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1,公司一直在深南和兴森快捷做,从没见人家有提过这个问题。
能做就做,不能做就改善工艺,动不动就鄙 ...

看了半天,本来不想回的,看到你这二逼,实在忍不住了,
你个 SB,焊盘打过孔,SMT漏锡

网友:
鄙视塞孔工艺做不到的,反而还倒转来鄙视焊盘上放过孔的。

网友:
QFN中间焊盘打孔 没毛病。

楼主位的图,焊盘上并没有打孔,那些小孔是飞针测试留下的痕迹吧。

网友:
引脚上的过孔感觉像没有一样,不明所以!
倒是中间焊盘和过孔不伦不类,过孔开窗啊。

网友:
芯片焊盘上的黑点是过孔?

网友:
一般稍懂SMT工艺的都不会在焊盘上放过孔吧,除非厂家有塞孔工艺,要不虚焊接都不好查的,普通的手工焊接的测试板,随意怎么玩都可以,LZ是不是遇到客户虚焊接投诉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我设计的时候尽量不放,但是对于一些密度比较高的板子,引脚上是可能放过孔的。
这个设计本身没什 ...

我也是基本上不放 或者说尽量不放  但是如果实在布不开了 也会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好多看贴不仔细,楼主明显说的是引脚焊盘上的过孔

引脚焊盘也是可以填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焊盘上过孔作用:
1. 某些情况下增加焊盘的机械强度,防止焊盘受力过大脱落损坏;
2. BGA间距太小,必须盘 ...

BGA,QFN焊盘打孔出线很正常,高密度焊盘上打孔都会做塞孔工艺,双面板除散热外,少在焊盘上打孔,除非特殊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了半天,本来不想回的,看到你这二逼,实在忍不住了,
你个 SB,焊盘打过孔,SMT漏锡 ...

草泥马的,上来就喷粪,你特么才是2b
不会塞孔?你去找个24口千兆交换机的板子看看,焊盘上是不是打孔?不打孔怎么布?
你的思维只停留在2层大板上?

网友:
是年轻了;可能你已经老了;只知道常规设计;还有非标设计呢(不需要什么信号;只需要导通就行)!!!;就是需要这样需求呢。
比如FCT测试行业;测试IC做转板等;有些就是需要这样的这样的呢。

对待事情不能看表面;你知道用户的需求是什么吗;就去鄙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2个都选,   楼主说:个别公司艺高人胆,品质与己无关. 来单就接,从来不提醒客户存在品质风险,从来不提醒客 ...

你下个贴片单试试.   一般都会提醒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做树脂塞孔的也是天价啊!

不是天价的问题,而是很多设计必须这么做。比如某些BGA焊盘上不打过孔跟本就拉不出线来。另外我们高密度的板子一直用填孔的工艺,也没见得价格高到哪里去

网友:
可能人家需要来回拆芯片,又担心焊盘掉,打孔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填孔技术如此发达的年代,JLC工艺做不到,不代表别人不能做,还在这里大言不惭的代表整个行业。 ...

同意
BGA焊盘放过孔的多了,先塞孔再电镀

JLC如果不做,请在规范里禁止焊盘放过孔。如果没有禁止,要么审核不通过就不接单,做了就不要BB

网友L:
被鄙视我鸭梨很大啊,树脂塞孔太贵。样板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工艺可以救救我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被鄙视我鸭梨很大啊,树脂塞孔太贵。样板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工艺可以救救我的板子。

怕个毛啊,锡也会粘到芯片底部的。没问题啊。

网友:
吃瓜群主,围观楼主。一般不放,有些空间受限是也会放。

网友:
我觉得,加过孔还是可以接受的,不要太大就好,过孔盖油,0.3的孔,问题不算大。

但是,焊盘老掉就真JB恶心了

网友:
过孔有地方放谁会去放焊盘,除非特殊要求,别说过孔没地方放了,很多时候线都没地方放

网友:
用鄙视这个词不是很好,建议修改下!

网友:
有的QFN封装的电源芯片 就是要求中心地焊盘打孔以增强过流能力。
有时候背面防止漏锡做板时还会加一次丝印堵上。

网友:
引用自:http://www.altium.com/blog/worst ... rd-about-pcb-design

楼主:
坐等翻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填孔技术如此发达的年代,JLC工艺做不到,不代表别人不能做,还在这里大言不惭的代表整个行业。 ...

正解有时候高密度设计或者特输场合真需要这样,换句话说设计者也没办法(当然不懂的人另说)。

网友:
直接掏个m3的圆孔,一坨焊锡一甩,完事?哪有那么多瞎bb

网友:
楼主应该贴引脚放过孔的放大图,才能看清楚细节。图片没有突出重点,手机看图,很容易误以为楼主表达的是中心散热的大焊盘。其实楼主想表达的是四周的引脚焊盘过孔。

网友:
楼主选图不慎
有歧义
导致一部分人讨论东西不都一致

网友:
大部分人焊盘放过孔估计都是补强的,未必不知道回流焊工艺。

网友:
如果楼主也同时做过layout就不会开这个贴了,除非不得已。估计你是觉得你比一般人都聪明。

网友:
在嘉立创打个板子还要被鄙视。。   卧槽,压力很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自己接了客,赚了钱,还要鄙视来嫖娼的

用诙谐的话说出了严肃的道理

网友:
打个板子还要被鄙视。。

网友:
1. 散热pad加via很常见
2. 信号pad加via很少见,不代表就非得BS,因为那是你没有做过微型封装的高密度板,有些芯片封装就是得大量的pad加via,不然没法扇出,像这样的特殊芯片都会给出推荐via设计。
3. 像那种找抽型的乱放via就必须得BS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没问题的,批量也可以打孔的,孔打小的,

真的可以吗?SMT那边告诉我有孔漏锡。芯片工作温度在60度,比较高要是出问题就坑大啦。孔0.3mm过孔塞油但我看样板 孔是透光的。

网友:
雖然話難聽,不過在現實生產中沒有遇到過因為焊盤有過孔導致產品不良的同學是體會不到那種無奈的。

网友:
大焊盘接地我一般都加孔,为了散热

网友M:
----请问楼主,这下面要加散热过孔,属性是什么才对?

网友:
这样的标题还敢用投票调查?
你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题,布板子的站在布板子的角度考虑问题,有什么好BS的?
楼主明显就是找BS的!

网友:
树脂塞孔 回填电镀  工艺已经很成熟。 0402焊盘也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这下面要加散热过孔,属性是什么才对?

类似你这样的散热的我都是放过孔的,过孔盖绿油,内径搞个1mm或者你自己根据情况自己设置。

网友:
你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网友:
况且下个大单撑死你 还不是就范 有钱就能干

网友:
原来看过许多电脑主板的大焊盘上都做了一圈小过孔,觉得很好看。也想过是不是为了加大电流面积?还是为了散热?后来自己画板子也这样做。尤其用在M35的肚皮上,排了几十个过孔。

网友:
让你做,你就做,你不做有其他家做,这个现在只是工艺问题。能不能用,好不好用是客户自己的事,你只要告知就行,客户自己会评估吧。也用不着鄙视吧。

网友:
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在焊盘上加过孔。如果是导热大焊盘,也要加大铺锡面积,就是钢网上再加大一圈。

原因很简单很简单:虚焊这玩意是最难找出问题的。会找死你的。

网友:
有人说工艺blablabla,别说这个,你先把虚焊找出来证明是工艺问题吧,否则加工厂不认的。

网友:
嘉立创做不了 不等于别的厂做不了

网友N:
1 楼主就是挑事儿来的,明知山有虎。。。。。已经成功的吸引眼球了,是不是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只有楼主自己知道了。
2 楼主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了。
3 楼主是个小年轻的。

网友:
长没长脑子就不知道了。

网友:
PCB布线工程师确实该学习下PCB生产工艺

网友:
工艺很重要, 这种设计确实应该避免,不过过了设计、板厂和smt,无论在哪个阶段都可以处理好的,遗留到最后发现问题确实不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N:
1 楼主就是挑事儿来的,明知山有虎。。。。。已经成功的吸引眼球了,是不是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只有楼主自己知 ...

不会是对手派来的卧底吧?

网友:
QFN 散热孔 推荐设计就是添加过孔,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