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正常启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7-05-24):
电脑是我自己组装的,本来用着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启动进入不了系统了,各位大大帮我分析下原因吧。
问题描述如下:
1、启动后提示按"F1”之类的可以进入bois,之后就一直黑屏,屏幕左上方有一个光标在闪(之前一直接的液晶电视,液晶电视提示“不支持”),再然后电脑就一直停在当前界面,没有任何反应了;
2、bois可以正常进入并能进行设置;
3、曾经尝试用U盘启动大师启动,现象跟“1”相同;
4、联系过主板的技术支持,尝试过扣下纽扣电池等待的操作,没有效果;
5、尝试过清洁内存条操作,没有效果
请教当前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
疑问:
1、是不是显卡的原因(独立显卡)?该如何测试?
2、有技术支持说是硬盘的问题,但是我记得如果硬盘有问题是可以用U盘启动大师启动的

网友:
上个主板图,如果是老主板,可能电解电容怀孕了。

网友A:
拔掉硬盘的线,用U盘看看能不能启动,有时硬盘有问题也会卡死。

楼主:
主板去年买的  映泰A78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硬盘的线,用U盘看看能不能启动,有时硬盘有问题也会卡死。

硬盘有可能突然坏掉呀?

网友B:
之前遇到过,是硬盘问题!如果你说的U盘启动是用PE系统也出现那个现象的话,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C:
怀疑显卡的问题呢,如果有核显的话可以切过去试试。 内存呢,如果有两条呢,可以拆掉一条儿试试。  U 盘启动呢,可以换个U盘,换个镜像文件试试。有光驱及光盘的话干脆光盘启动试试。

网友D:
开关电源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有没有问题?

电源不可能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过,是硬盘问题!如果你说的U盘启动是用PE系统也出现那个现象的话,就不是很清楚了! ...

U盘是用pe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显卡的问题呢,如果有核显的话可以切过去试试。 内存呢,如果有两条呢,可以拆掉一条儿试试。  U 盘启 ...

改天我再试试把独显拔下来,用集成显卡

网友:
最大可能是硬盘出问题

剩下看坛友出招

网友E:
主板,主板,主板

网友B:
你可以把硬盘拔了,在进PE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主板,主板

主板我问过厂家,说不说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硬盘拔了,在进PE系统试试!

ok。。。。。。。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不可能有问题吧

多少钱买的什么牌子电源?

网友:
把内存、硬盘、显卡都拔了,裸机上电,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
能进bios主板上大件可暂时排除

楼主:
电脑暂时不在我这  等我按照坛友的大招依次试过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