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irion盛思锐SHT系列的传感器是用I2C好,还是ADC的好?

楼主(2017-05-24):
Sensirion盛思锐SHT系列的传感器的接口主要有两种,I2C接口和ADC接口。

现在项目上要用一批温湿度传感器。选哪种接口好点?谢谢

我个人倾向用I2C,温湿度信号被MCU读到后,转成串口数据作为从机,留个主机访问。
这样的话,不要考虑误差。

请大家多多发表意见,尤其是这种方式的不足及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传感器离单片机远或传感器所处环境恶劣,推荐模拟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离单片机远或传感器所处环境恶劣,推荐模拟量

我怎么感觉你说反了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你说反了呢 ?

我也觉得他说反了……

网友:
SHT2X 系列的IIC地址是不是不好改?

网友:
使用数字总线要考虑使用环境及距离,I2C远距离加中继可以远点,我忘了是多少了,TI有方案。

网友C:
SHT的温湿度传感器有的有模拟输出的版本,比如SHT30-DIS是IIC接口的,对应的模拟量输出版本为SHT30-ARP。
看了SHT30-ARP手册,其系统框图中模拟量的输出是经过DAC转换成模拟量的,这样的话这个模拟量也是校准过的,精度没有区别,价格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T的温湿度传感器有的有模拟输出的版本,比如SHT30-DIS是IIC接口的,对应的模拟量输出版本为SHT30-ARP。

我指的精度是读取ADC多少会有误差,如果用I2C去读,那就一点误差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精度是读取ADC多少会有误差,如果用I2C去读,那就一点误差都没有了 ...

sht30典型误差就3%,ADC的误差不至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离单片机远或传感器所处环境恶劣,推荐模拟量

说得那么好,差点我就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