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68XX芯片是否可以稳定工作在输入推荐电压和绝对电压间?

楼主(2017-05-24):
最近需要用TPS76850芯片做稳压输出5v,但是板载电源只有5V,12V,15V三个电压。我翻了下TPS76850手册,推荐电压上限为10V,最大绝对参数为13.5V。
所以想问下大家,是否可以接12V的板载电源?板子需要稳定长期工作,会不会有什么寿命上的明显的影响。

网友A:
最好选用在它的工作电压范围内,因为在推荐电压可以保证芯片稳定工作。因为13.5V是它的最大阈值,12V虽然在这个范围内,但是建议还是不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选用在它的工作电压范围内,因为在推荐电压可以保证芯片稳定工作。因为13.5V是它的最大阈值,12V虽然在 ...

谢谢,不过还是试了下,感觉还可以。先试着这样改,再看情况调整

网友(2017-06-27):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还是试了下,感觉还可以。先试着这样改,再看情况调整

时间长了,会影响芯片的使用寿命。一般不建议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