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水平的滤波算法不能用,请大牛指点一个水平高点的。

楼主(2017-05-24):
图片中红色的是原始信号,绿色的是滤波后的结果,我的目的是在检测信号的下降和上升两个事件,
我目前用的方法是把缓冲区里面的数据分成两部分,新的部分和旧的部分分别平均后相减,
如果信号像图一那样的话能凑合用,但其他图片的情况就不行了,请问实现这样的目的有什么专用的算法的?

网友:
我靠,果然不是小学的滤波,而是大学的微分。

网友A:
先在3500的值附近作个施密特比较器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3500的值附近作个施密特比较器再说

你这个方法应该可以, 我现在准备把低于3800的区间找出来, 把这个区间的值平均了,这样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B:
这是微分啊。

算平均值作为阙值,再结合微分结果判定上升沿下降沿。

网友:
用延时去抖原理,只不过一个是按键数字,一个是AD采集的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微分啊。

算平均值作为阙值,再结合微分结果判定上升沿下降沿。

这种方法对CPU来说是很大的负荷,我现在还是想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目前是想办法把那些尖峰平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对CPU来说是很大的负荷,我现在还是想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目前是想办法把那些尖峰平滑了。 ...

你这毫秒级别的信号,基本上是个MCU,就算的过来了。

网友C:
比如说判断下降沿,采集到的是高电平,然后采集到一个低电平后不立即认为有下降沿了,接着采集6个点,当有4个点为低时,认为下降沿来了。这举个例子,具体多少合适需要根据你脉冲宽度进行设置。原因是这个波形就是和那个按键按下去采集到的一样,所以去抖动是最合理有效的,窃以为。

网友:
软件上实现麻烦的话,可以考虑挂个RC滤波上去。

网友D:
从图上看信号很好啊,你把门槛设定为3500(上升沿门槛),3000(下降沿门槛),看不出有问题

网友:
有个想法,有点像图像中的边缘检测,各种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上看信号很好啊,你把门槛设定为3500(上升沿门槛),3000(下降沿门槛),看不出有问题 ...

我后来想到, 这个门槛是变化的,另外会有尖峰,必须要对尖峰进行处理。

网友E:
IIR 或者 FIR 搭个高通滤波器...

网友:
或者用 SFFT 来分析, 但只能判断有突变, 上升还是下降还是要你自己来判断.

网友:
首先你需要一个合适滤波器频带的高阶低通滤波,因为后续处理是微分特性对毛刺很敏感。然后你再用个高阶的希尔伯特滤波器,输出峰值就是你的信号边沿

网友:
算加速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想到, 这个门槛是变化的,另外会有尖峰,必须要对尖峰进行处理。 ...

down=max*0.85
up=max*0.9

网友:
算信号斜率  用斜率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IIR 或者 FIR 搭个高通滤波器...

哎,兄弟,这里应该要用低通吧,一高通毛刺尖峰啥的全都纤毫毕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判断下降沿,采集到的是高电平,然后采集到一个低电平后不立即认为有下降沿了,接着采集6个点,当有4 ...

你说的靠谱, 我用了跟你差不多的方法, 去除了那些尖峰,剩下的就跟阀值比较,出来的结果不错, 就是牺牲了一些响应的时间。

网友:
两段均值再求差值,本来就是差分方程。lz求滤波,最简单的还是移动平均法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