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内置独立rtc的STM32或stm8的mcu

楼主(2017-05-24):
寻找内置独立rtc的STM32或stm8的mcu,MCU关机后可以通过外置电池给RTC供电,然后可以通过RTC中断唤醒mcu.

网友A:
任何一个都可以啊。

网友:
STM2都是这样的,外接独立电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个都可以啊。

请举出一个你用过,且符合上边条件的

不要光赚分,没帮助

网友B:
我用过的STM32F103系列和STM32F407系列的100脚的 都有RTC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举出一个你用过,且符合上边条件的

不要光赚分,没帮助

你的关机,不会把MCU的电都关掉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的STM32F103系列和STM32F407系列的100脚的 都有RTC

谢谢 指教

网友:
这是STM8L的

网友C:
stm8 都是没有Vbat脚的,找stm32f103rct6

网友:
没有Vbat的 可以使用低功耗模式 STM32也有手册介绍如何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8 都是没有Vbat脚的,找stm32f103rct6

Halt之后那点耗电,比RTC都小,所有有必要用专门的VBAT管脚么?

网友:
STM32F407系列

网友D:
楼上好几位应该没考虑过断电的状况吧

网友:
在主电池断电的情况下,需要独立的纽扣记忆电池给RTC供电,保证时间不会掉电从0重新计时,同样需要这样的片子。

网友E:
考虑成本,稳定,实用性,楼主我给你推荐STM32F072,管脚数你自己选择定夺。
这个是目前价格最低,且符合你要求的STM32芯片。

推荐103的朋友肯定自己没用过多少RTC的,坛子里那么多血和泪的教训都与你们无关,推荐407的朋友多半是壕,口袋里不差钱。

网友:
就是,103的rtc不敢恭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考虑成本,稳定,实用性,楼主我给你推荐STM32F072,管脚数你自己选择定夺。
这个是目前价格最低,且符合你 ...

反正之前试过用STM32L做低功耗,虽然是达到目标了但还是感觉生不如死

网友F:
STM32F051系列有单独的Vbat连,价格也不太贵,M0比M3系列的RTC稳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 都是没有Vbat脚的,找stm32f103rct6

谢谢  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F051系列有单独的Vbat连,价格也不太贵,M0比M3系列的RTC稳定多了。

感谢您的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成本,稳定,实用性,楼主我给你推荐STM32F072,管脚数你自己选择定夺。
这个是目前价格最低,且符合你 ...

你是前辈,听您的    这就用051的开发板上手

楼主:
m4内核性能对于我的应用有点浪费,不知道功耗如何 - 原来是选用l1系列的,被rtc给坑了

网友:
我只用过407,RTC电流1.5u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好几位应该没考虑过断电的状况吧

我把VCC当VBAT,怎么会有断电?

有专门为f103配的RTC晶振,稍微注意一下就不会停振,又怎么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前辈,听您的    这就用051的开发板上手

抱歉我的推荐有误,满足你要求的,应该就是051了,我选072是因为它有4个串口,051只有2个,少了点。回复的是没考虑到这个。

网友:
都带rt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