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蓝牙模块不进入配对模式了,为什么?

楼主(2017-05-24):
蓝牙模块:BLK_MD_BC04_B
调试方式:USB-UART,用电脑串口工具调试。

模块刚开始的时候是能进入配对模式/状态的(这个时候可以被手机搜到),后来我为了熟悉指令,就试了很多指令。
现在想使用它了,想通过它与手机连接。可现在的问题是,手机没法搜到这个模块,只有模块可以搜到手机。连接一直不成功。即使恢复默认设置也进不了配对状态了。

模块启动数据(带部分操作)如下:
//--------------------------------------------------------------------------------------------------------------------------------------
*** BOLUTEK SPP Bluetooth Module V2.44 Init OK in SLAVE mode!***
*** Please input AT+HELP <cr><lf> to get commands list.      ***
***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www.bolutek.cn ***

+READY
+CONNECTING<<00:9a:cd:27:83:a8
OK
+CONNECTION FAILED
+READY
+ROLE=0
OK
OK
+RNAME=ALE-UL00
+CMODE=1
+CONNECTING<<00:9a:cd:27:83:a8
OK
+CONNECTION FAILED
+READY
--------------------------------------------------------------------------------------------------------------------------------------//

楼主:
附带上该模块的AT指令集。
麻烦各位帮忙看看,问题怎么解决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附带上该模块的AT指令集。
麻烦各位帮忙看看,问题怎么解决哈。

呃,在我不知道干了什么的情况下,突然又可以进入配对状态了,可以被手机搜到。
问题是,现在配对倒是配上了,可模块一直处于配对模式不出来了,也无法连接上手机。
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指导,谢谢。

//---------------------------------------------------------------------------------------------------------------------
*** BOLUTEK SPP Bluetooth Module V2.44 Init OK in SLAVE mode!***
*** Please input AT+HELP <cr><lf> to get commands list.      ***
***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www.bolutek.cn ***

+READY
+PAIRABLE
OK

*** BOLUTEK SPP Bluetooth Module V2.44 Init OK in SLAVE mode!***
*** Please input AT+HELP <cr><lf> to get commands list.      ***
***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www.bolutek.cn ***

+READY
+PAIRABLE
+CMODE=1
+ROLE=0
+PIN=1234
+LADDR=98:d3:32:20:af:de
OK
+BIND=00:9a:cd:27:83:a8
OK
+STATE=3   //配对模式
OK
+STATE=3
OK
---------------------------------------------------------------------------------------------------------------------//

楼主:
呃,弱弱的问一下,蓝牙模块要与手机连接,是不是必须要在手机上装一个叫蓝牙串口工具的APP才行呀?

网友A:
看看这几个命令是否正确设置:

下行命令10:查询/设置——模块SPP主从模式
AT+ROLE
注意:在硬件设置主从模式状态时,可以用AT+ROLE查询,设置命令不能更改主从模式。在软件设置主从模式状态时,此命令设置主从模式在下一次上电时生效。

下行命令14:查询/设置——连接模式
AT+CMODE
绑定地址时:对于从设备, 如果已经记忆地址,则不能被查询和配对,只能被它记忆的设备连接;对于主设备,如果已经记忆地址,则一直试着连接它记忆的设备;所以当绑定地址时,一旦设备记忆了地址,则连接只能在它与它记忆的设备之间建立,而不会与其它设备建立连接。所以,在绑定地址时,如果希望与其它设备建立连接,则必须清除记忆的地址。
不绑定地址时:从设备可以被查询和配对;主设备会一直连接记忆设备,直到清除记忆地址,主设备才开始重新查询和配对新的设备。

下行命令15:查询/设置——绑定蓝牙地址
AT+BIND
当使用此命令设置了对方的蓝牙地址,除非通过按键或者清除地址命令(AT+CLEAR)清除地址,作为主设备的蓝牙模块将一直试图连接该地址直到成功。作为从设备的蓝牙模块如果不绑定地址,则可以被其他主设备连接;如果需要绑定地址,则通过该命令设置绑定的地址。

手机要装蓝牙串口助手APP才有数据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几个命令是否正确设置:

下行命令10:查询/设置——模块SPP主从模式

是了。我之前手机没装APP,怎么都连接不了。
现在已经可以通过蓝牙APP与蓝牙模块传输数据了。
谢谢。

另外,问一个其他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用蓝牙模块传输文档呀,比如.txt文件,.mp3文件?如果做过,麻烦给个思路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了。我之前手机没装APP,怎么都连接不了。
现在已经可以通过蓝牙APP与蓝牙模块传输数据了。
谢谢。

既然蓝牙串口能通了就和普通串口一样用就好了。发送什么类型的文件都是一样的,简单一点就自己定好通信协议,开始发送文件前先将文件属性(文件名、文件大小等)发送给接收端,然后发送端以二进制方式读取文件按协议发送,接收端按协议接收以二进制方式写入文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蓝牙串口能通了就和普通串口一样用就好了。发送什么类型的文件都是一样的,简单一点就自己定好通信协 ...

蓝牙模块发蓝牙模块好理解,如果是蓝牙模块与手机传文档的话,是不是要求手机APP支持相应文档处理才行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模块发蓝牙模块好理解,如果是蓝牙模块与手机传文档的话,是不是要求手机APP支持相应文档处理才行呀 ...

手机与手机之间通过蓝牙发送文件使用的是蓝牙协议栈里面的OBEX 协议,这个协议还是有些复杂的,OBEX的介绍可以看这里(https://msdn.microsoft.com/zh-cn/magazine/dn857360.aspx)。
你现在只有一个蓝牙串口,蓝牙串口使用的是蓝牙协议栈里面的SPP协议,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协议,所以要想实现蓝牙模块向任意手机发送文件,手机能够使用内置的蓝牙功能来接收是不可能的,因为协议不一样。
但是手机蓝牙一般都是支持SPP协议的,所以你安装蓝牙串口助手的APP就可以与你的蓝牙模块通信。蓝牙串口助手的APP使用的是SPP协议,如果你不装蓝牙串口APP,手机端就没有别的应用使用SPP协议了,所以蓝牙模块向手机发的数据是无法在手机上显示的.
要想用SPP协议传文件也不是不行,不过就是要自己写手机APP代码了。APP就是和蓝牙串口助手类似的,只不过把收到的数据保存成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模块发蓝牙模块好理解,如果是蓝牙模块与手机传文档的话,是不是要求手机APP支持相应文档处理才行呀 ...

串口蓝牙发送ascii字符,app端保存为。txt就ok了 bc04b是蓝牙2.1 ,app端很好写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与手机之间通过蓝牙发送文件使用的是蓝牙协议栈里面的OBEX 协议,这个协议还是有些复杂的,OBEX的介 ...

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要实现蓝牙模块与手机的文件(如MP3、doc、pdf等)传输,需要做两方面的支持:
一是蓝牙模块要实现相关文件传输的应用层协议,这样在蓝牙模块这一方,就可以通过用单片机控制蓝牙模块来进行文件收发;(如果蓝牙模块没有实现相关应用层协议,单片机再怎么做也无能为力了,是吧?)
一是手机这一方,手机本身是已经支持相关文件传输协议了(如OBEX协议),所以还需要编写APP来使用这个协议。

只有做好这方面工作,才可以实现蓝牙与手机间的文件传输,对吗?

网友A:
蓝牙模块如果支持OBEX文件传输协议,用单片机是可以控制蓝牙模块发送文件的,但你这个蓝牙模块只是个蓝牙串口,只支持蓝牙串口协议,肯定是不能使用OBEX协议传送文件的。而且我也没见过支持OBEX协议的蓝牙模块有卖。另外手机操作系统都对OBEX协议支持很好了,不需要另外安装APP就可以传输文件的。你可以试一试两台手机之间通过蓝牙传输文件,根本不需要另外安装APP的,操作系统会自动处理,这是用OBEX协议的效果,你用两台手机蓝牙传文件试一试就知道。

你的蓝牙模块只支持SPP串口协议,而手机也是支持SPP协议的,但是需要安装一个APP(例如蓝牙串口助手或你自己开发的APP)来调用这个协议,这样手机和蓝牙模块才能互通数据。
你要实现蓝牙模块和手机之间传文件,唯一的选择就是SPP协议。这个协议如何实现的你不用管,模块和手机都做好的。你要做的就是(1)单片机编程:发AT命令配置好蓝牙模块,使其进入串口透传模式,然后单片机读取文件内容,吧文件从头到尾发到串口里面,蓝牙模块会将你的文件发到手机。(2)手机APP开发:调用SPP协议打开手机上的蓝牙串口,将从串口里收到的数据保存成文件(MP3、doc、pdf)。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如果支持OBEX文件传输协议,用单片机是可以控制蓝牙模块发送文件的,但你这个蓝牙模块只是个蓝牙串 ...

整个框架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如果支持OBEX文件传输协议,用单片机是可以控制蓝牙模块发送文件的,但你这个蓝牙模块只是个蓝牙串 ...

这个模块,根据官网上的描述 ,貌似很牛B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根据官网上的描述 ,貌似很牛B的样子。

这个模块介绍里面提到支持OPP协议的,其实就是是OBEX协议,也可以用来传文件的(http://www.eefocus.com/majianhui/blog/09-12/182303_f8277.html)。
不过这种较复杂的协议功能可能是需要修改蓝牙模块里面的程序的,不是买来模块就可以用的,你可以咨询蓝牙模块厂家。
而且这个蓝牙模块是支持语音功能的,比只支持数据传输的蓝牙模块应该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介绍里面提到支持OPP协议的,其实就是是OBEX协议,也可以用来传文件的(http://www.eefocus.com/ ...

模块选型不是我做的(呃,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关于这个蓝牙模块的需求是什么,不知道仅仅是用来传个数据/指令什么的,还是要传文档甚至音频文件)。
注:这个模块是用在汽车电子控制设备上的,也不知道,要不要求该模块达到车规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几个命令是否正确设置:

下行命令10:查询/设置——模块SPP主从模式

借这个地方,请教您一个问题,请问像蓝牙鼠标,是怎么一上电,就一一配对绑定的呢,而不会受同一区域同型号的其它蓝牙鼠标影响,能推荐一下这种模块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这个地方,请教您一个问题,请问像蓝牙鼠标,是怎么一上电,就一一配对绑定的呢,而不会受同一区域同型 ...

每个蓝牙模块内部都有唯一地址的,绑定过一次就记住对方的地址了,下次上电还会根据这个地址去连接对方的,不需要重新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