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便宜的5口交换机芯片

楼主(2017-05-24):
  要超便宜的,也要稳定一点,大家帮忙推荐一个

网友:
RTL8305sc,如果需要工业级上88E6060

网友:
还有icplus的IP175可选,使用简单,貌似市面上很多低端交换机都在用,发热稍大

网友A:
再说个microchip(前micrel)的KSZ8795,工业级,价格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个microchip(前micrel)的KSZ8795,工业级,价格比较高

这家的太贵, 我目前用这家的,被客户压价到没利润, 准备找个1~2元的来代替,

网友A:
看lz签名,请问下你是做E1的误码仪?前阵子有人打电话到我们公司问做不做...被我一句话给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z签名,请问下你是做E1的误码仪?前阵子有人打电话到我们公司问做不做...被我一句话给拒了 ...

不是,1G和10G,  做了样板出来,没生产过

网友:
E1还有人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家的太贵, 我目前用这家的,被客户压价到没利润, 准备找个1~2元的来代替, ...

我就用8795,很稳定的。
照理说,你以前一直做工业品,工业品哪有在乎这个三十来块的交换机芯片成本的?
工业品要的是可靠啊!谁都知道micrel是最好的工业交换机。
你的对手用几块钱的便宜货,你用贵的工业级芯片,这就是你的产品该比对手贵比对手好的理由啊!你应该宣传这一点,而不是跟对手一样去做便宜的差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8795,很稳定的。
照理说,你以前一直做工业品,工业品哪有在乎这个三十来块的交换机芯片成本的?

没办法啊,现在急需要2元的芯片, 准备把复位芯片去掉改成RC,把4层板改2层板

网友:
这就是中国,本来可以做的更好,但是这个市场都乱搞,怎样能做出精品!

网友C:
可以找找icplu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现在急需要2元的芯片, 准备把复位芯片去掉改成RC,把4层板改2层板 ...

这样的市场,你何必挤进来凑热闹?
谁想做谁做,你别做了,不就行了?反正你做了也不挣钱

网友:
哎,恶性竞争,恶性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找icplus的

IP175G  无敌了吧

网友(2020-07-02):
非常感谢,正有需求。

网友:
IP175G好像也要4元多啊

网友D(2021-02-28):
引用 网友B:
我就用8795,很稳定的。
照理说,你以前一直做工业品,工业品哪有在乎这个三十来块的交换机芯片成本的?

请问老哥,8795这个是傻瓜式应用吗?硬件连好直接用就行嘛?还是要那种写配置什么的才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哥,8795这个是傻瓜式应用吗?硬件连好直接用就行嘛?还是要那种写配置什么的才能用的? ...

不写配置就是个傻瓜交换机,可以直接上电即用。
要vlan什么的就得写配置寄存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写配置就是个傻瓜交换机,可以直接上电即用。
要vlan什么的就得写配置寄存器 ...

最近可能需要做个,5口RJ45的傻瓜交换机电路,老哥有相关资料,参考电路图分享下嘛?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近可能需要做个,5口RJ45的傻瓜交换机电路,老哥有相关资料,参考电路图分享下嘛?谢谢! ...

找厂家手册啊,啥都有。注意他实际只有四个网线口,第五个口是mac,因为设计用途主要是给单片机mac口配套的,不是当独立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厂家手册啊,啥都有。注意他实际只有四个网线口,第五个口是mac,因为设计用途主要是给单片机mac口配套 ...

嗯嗯,看来得找其它的了,目前看到ip175好像可以,但是好像牌子又不太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厂家手册啊,啥都有。注意他实际只有四个网线口,第五个口是mac,因为设计用途主要是给单片机mac口配套 ...

我用的8863,一个口接到nuc972的mac上,感觉蛮好用的。

网友:
标题有敏感词

网友E:
支持VLAN 千兆的交换机芯片有推荐的吗?

网友:
40元可以上mt7688路由了 带2串口 和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VLAN 千兆的交换机芯片有推荐的吗?

论坛中有个千兆开源

网友:
标题有敏感词,要把对应的那个换成“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