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怎么设置可以让过孔直接连接内电层[已解决]

楼主(2017-05-24):
请问,altium designer怎么设置可以让过孔在敷铜、内电层直接相连?

网上的教程只能实现在敷铜时直接相连,但是内电层还是梅花状相连,这个应该 怎么设置?

多谢!

----------------------------------------------------------------------
多谢@20061002838的提醒,问题解决

网友:
内电层是自动连接的,不用管,只设置过孔与铜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
内电层通常都是负片,画线的地方就没有铜了,只要用画线 工具围起来,就可以分割了

网友:
你设置覆铜规则的上面,plane,新建一条规则就信了,类似于覆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