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指导:CC1101巴伦及PCB天线设计

楼主(2017-05-24):
上传PCB图,请大家指导指导,合适了给大家交点话费啥的哈,总数先确定到500软妹币,时间截至到今天晚上十点。
描述:
    1,安装位置,铸铝外壳,前面有圆形玻璃观察窗;
    2,天线部分,长38mm,高最宽处12mm;
    3,该pcba与观察窗之间,还有一层空白pcba,上敷薄膜;
    4,现场为室内安装,一般是5米之内,最大不超过20米;
    5,图纸上天线在正面,实际安装时,是底面朝外,也就是说,天线在远离观察窗的那一面。

问题:
    1,天线在正面和背面差别大么;
    2,这种天线与双面螺旋天线相比,那个性能更好;
    3,全部采用的是0603封装,推荐用0402,这个影响如何;
    4,巴伦部分走线要求;
    5,板厚1.6和1.2影响有大多,哪个厚度好一些,巴伦部分宽度以及与敷铜的间距是多少;
    6,PCB是否要做阻抗板;
    7,其他的板子上的问题。

网友A:
1.在这里正面会好一些,因为走背面要经过一个过孔,会有衰减
2.这种要好一些
3.使用0603更好,当然前提是射频部分电容和电感没有降低要求,比如电感还是绕线电感,电容还是高QNPO
4.巴伦部分无要求,尽量缩短各个器件的距离
5.1.2好还是1.6好,取决于你的天线设计,建议用网分看看回波损耗
6.设计好天线,考虑到了板材的介电常数变化的话,可以不做阻抗板
7.建议整体使用网分对天线做一个匹配,确保能量可以尽可能多的辐射出去

网友B:
巴伦部分找个巴伦芯片焊上去,会省很多事情;成本比分立元件高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这里正面会好一些,因为走背面要经过一个过孔,会有衰减
2.这种要好一些
3.使用0603更好,当然前提是射 ...

嗯,图上天线部分长度为193mm,这种折弯的是有长度损失吧。图示这样是否合适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巴伦部分找个巴伦芯片焊上去,会省很多事情;成本比分立元件高一点点。

433m,有合适的巴伦芯片推荐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这里正面会好一些,因为走背面要经过一个过孔,会有衰减
2.这种要好一些
3.使用0603更好,当然前提是射 ...

谢谢回复,给个消息,交点话费或者红包,再次感谢!

网友C:
看楼主的描述和问题,我觉得楼主描述的问题都是不是问题,问题是铸铝外壳,因为你对距离要求不高,但是安装在铝外壳里,有个观察窗口,窗口多大,在那个位置,这个应该是最难搞的。

网友D:
我觉得问题都可以想办法解决,主要是LZ有没有测试条件

网友E:
天线画的挺好看,根据什么画的?我怎么感觉净空距离不够呢

网友F:
天线上方的走线需要删除,天线下方被走线打乱,没有完整的参考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描述和问题,我觉得楼主描述的问题都是不是问题,问题是铸铝外壳,因为你对距离要求不高,但是安装 ...

嗯,铝外壳的窗口,在底面有一个园,离天线上边不远。仔细可以看到那个圆圈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问题都可以想办法解决,主要是LZ有没有测试条件

已经投板了,回来测试着看吧,有朋友可以帮忙测,专门搞天线的,但不会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画的挺好看,根据什么画的?我怎么感觉净空距离不够呢

只有那么点空间,长度要170多m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上方的走线需要删除,天线下方被走线打乱,没有完整的参考地

上方的那块,就是双排连接器,与前面板相连,接地与悬空,哪个要好一些。
双面板,线尽量走正面了,下方的走线打乱,是说背面的覆铜边界不要直的哈。

网友:
隔行如隔山,看一下高频方面的书吧。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这样天线布局,天线和电路板电路部分平行,通讯距离一般不会远,想要通讯距离远,天线方向需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