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LED调光应采用升压恒流还是降压恒流?

楼主(2017-05-24):
摄影棚拍照片用:
请原谅问这个问题很小白,问这个问题感觉晚节不保,从此无脸见江东父老
以下那种方案更合理,我想到的问题是升压模式如果恒流模块24V输入会有LED关不断微亮的问题(LED模组是10串3并结构),如果输入低于18V又会造成效率低下(我要做8组这样的电路一个AD/DC供电)。

如果恒流用降压模式我当心恒流模块里面开关管击穿损坏造成LED瞬间亮度太高,对拍照人员眼晴造成伤害。

图1升压 图2降压 图3升降压

网友:
boost接成sepic拓扑,想低就低,想高就高。。

网友A:
用LM3421或者LM3423,做Boost拓扑。

网友B:
如果用24V供电,测下led压降,让总压降约等于24,再串个小电阻,即24直接怼上最高亮度又不损坏LED,然后在串个mos就可以开心的调亮度了,多省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24V供电,测下led压降,让总压降约等于24,再串个小电阻,即24直接怼上最高亮度又不损坏LED,然后在 ...

人家是摄影,你弄个MOS在哪里低频on/off会导致照相机有频闪的

网友:
最好降压使用.  升压的电感电流大, 对MOS, 调试, 布线都要求高

网友:
这个太容易解决了,又不是扫描,提升频率就行了,还不放心就在电源端搭个buck

网友C:
拍摄照片,曾经栽在PWM调光上,人家摄影师说,换灯后拍出来照片全是纹。希望楼主看到可以注意下,有机会验证一下最好。血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摄照片,曾经栽在PWM调光上,人家摄影师说,换灯后拍出来照片全是纹。希望楼主看到可以注意下,有机会验 ...

嗯 谢谢提醒,我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M3421或者LM3423,做Boost拓扑。

文档看了一下,这颗芯片我比较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M3421或者LM3423,做Boost拓扑。

特别是Q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24V供电,测下led压降,让总压降约等于24,再串个小电阻,即24直接怼上最高亮度又不损坏LED,然后在 ...

人家摄影,开门时间光照好可能千分之一秒  你PWM会影响

网友:
能降就别升

网友:
用恒流就行啦,看看所带的灯珠的电压是多少的,选择个恒流控制就行啦

网友:
buck输出质量比较高,LED都是恒流控制的吧。

网友(2017-08-30):
恒压加串联三极管或者mos做分压恒流,不要用pwm。用数字电位器加运放加电流采样,做数字恒流环。这样就解决了闪烁问题,控制方便。摄影还用pwm,还用led,完全是不发烧。

网友D:
电压,电流变化会带来LED色温的变化,对摄像没影响吗

网友:
最简单的是直接AC/DC恒流,再就是降压恒流,没必要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电流变化会带来LED色温的变化,对摄像没影响吗

变不变要看怎么调光,你要模拟调光,那么电流平均值,最大值都变了的话那色温就变了,要是高频PWM去调光就不影响,例如显示器之类的2000::1对比度之类的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与可与摄像机拍照摄像信号同步的补光灯吗? 我做过类似产品.  保证不闪.

网友:
DC 升压恒流,通过调节恒流电流调光,PWM 调光太低端(优点是成本低,调光容易)

网友:
玩摄影就不要调光,做好用钨丝灯泡。。 节能灯也行。。LED 就要慎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