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5W左右的D类功放芯片

楼主(2017-05-24):
要求:供电范围5~12V, 带8欧姆5W的喇叭,单声道即可。谢谢!

网友A:
TPA3110
顺便给你一个TPA3110成品板的连接,当年用过还不错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o6hsqqtd4b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A3110
顺便给你一个TPA3110成品板的连接,当年用过还不错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 ...

引脚数略多啊,很多国产SOP-8的,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数略多啊,很多国产SOP-8的,不知道怎么样

嗯,是的,国产有一些8W/5W的SOP8封装的芯片。
比如CS8508E,看了下手册,芯片虽然最大能到8W,但5V供电8R的喇叭的不行,才1.5W。顺便问下用8R的喇叭要怎么做呢?

网友:
HT8696? 国产的功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国产有一些8W/5W的SOP8封装的芯片。
比如CS8508E,看了下手册,芯片虽然最大能到8W,但5V供电8 ...

无论什么样的电路,至少要满足欧姆定律吧。

5V供电,8欧负载,满打满算全部转换,功率P=U*U/R=5*5/8=3.125W,实际上声音不可能是直流,那就减半为1.5625W,一般最大功率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或者更小点。
方案1:提高电压,最常用
方案2:换阻抗低的喇叭,比如4欧的2欧的,最简单方便。这样可选性非常多
方案3:换带内置升压的功放。比如CS8326C,3.7V供电时可以为4欧负载提供9W的功率。因为带升压电路,一般SOP8是做不到了。

网友:
HT8693 ,SOP-8,单声道,好像刚好能满足你功率电压阻抗需求,呵呵~~~我一个项目中预留使用,但还没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什么样的电路,至少要满足欧姆定律吧。

5V供电,8欧负载,满打满算全部转换,功率P=U*U/R=5*5/8=3.1 ...

非常感谢,方案3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NS4125
attach://374462.pdf
Features
  Non-clip control to suppress output clipping
  Filterless Class-D operation
  High efficiency up to 80%(8Ω load,Po=7W,PVcc=12V)
  Wide Supply Voltage Range Allows Operation from 5 V to 12 V into    8-Ω Stereo Load
  Wide Supply Voltage Range Allows Operation from 5 V to 9 V into    4-Ω Stereo Load
  Output power at 12V supply
                7W×2 (8Ω load, 1% THD+N,BTL Output)
                8.5W×2 (8Ω load, 10% THD+N,BTL Output)
                14W (4Ω load, 1% THD+N,PBTL Output)
                17W (4Ω load, 10% THD+N,PBTL Output)
  Output power at 9V supply
                4W×2 (8Ω load, 1% THD+N,BTL Output)
                5W×2 (8Ω load, 10% THD+N,BTL Output)
                6W×2 (4Ω load, 1% THD+N,BTL Output)
                7.5W×2 (4Ω load, 10% THD+N,BTL Output)
                8W (4Ω load, 1% THD+N,PBTL Output)
                10W (4Ω load, 10% THD+N,PBTL Output)
  Low shutdown current: 1μA (typical)
  Short-circuit & thermal protection
  Packages: TSSO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