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受到软启动器干扰自动重启,求解决方法 大虾看看。

楼主(2017-05-24):
电能表受到软启动器干扰自动重启,求解决方法 大虾看看。

经过测试干扰可能是仪表供电和电压输入线传入。接线如下图:

实验:

供电接隔离变压器   信号线不动     仪表重启
供电接隔离变压器   四根电压取样线不接     仪表正常

准备买个220V隔离变压器,在买个三相电压互感器。三相电压互感器太贵了,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用三个小的220V---220V的交流变压器代替电压互感器?

A B  C  N 四个端子。

再问一下,我用电感加电容自己搭个个滤波器能不能滤出高频干扰?

楼主:
这种能用吗?微型的,能不能抗干扰。

还是用工频变压器抗干扰更强吧?

网友:
正规国家电网的 电表都是严格过emc、emi之类测试的,

网友:
电能表应该很成熟了,剖析下市场上成熟的产品。

楼主:
施耐德pm600mg,正规不,软启启动和停止时电能表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