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入坑,用MT7620A带USB口的路由器搭建一个私有网盘

楼主(2017-05-25):
某天去朋友那儿,看见他在给K2刷机,刷华硕固件(他说是华硕固件,现在我也不敢确认是),说是刷了后功能强大。不以为然,了解他,是个喜欢追新的人,也是一个唉折腾的人,愣是把芯片刮开焊接两条线把K2没有的USB口给搞出来,问他干什么,他说想用来下载。仔细一看,呵呵,这K2方案和我在地摊上收的小米MINI路由一样嘛,小米MINI直接带了U口,折腾的功夫都省了。于是叫他把固件给我,我刷一下试试。

回来后,翻出来路由器,刷!!不过,刷了对应的版本。不是他给的那个版本。看看下载功能在哪儿。

好吧,看见了下面这个:

居然有梯子,不错啊。不过很遗憾,没有成功!!!原因未知

插入U盘后:

实际测试,完全能用,复制和拷贝文件正常。

然后,发现这个地方

按照提示,格式化U盘格式为NTFS,然后选择需要的功能后,点击最下面的的应用按钮:

然后,有了下面的功能:

再次折腾半天,自娱自乐的一个博客测试系统成功了:

至于坑嘛,就是把数据放入U盘是不安全的。但时候,把U盘更换成一块硬盘呢,存放一些东西行不行?

楼主:
一些干货资料在这里:

http://right.com.cn/FORUM/thread-161324-1-1.html

更多高级功能教程网站:http://rt.cn2k.net/

2017年5月23日 同步Padavan源码更新
源码更新内容:https://bitbucket.org/padavan/rt-n56u/commits/all 本次更新到:   cf494ea    固件版本升到3.4.3.9-099

下载地址:
https://eyun.baidu.com/s/3kV0JV19

更多高级功能教程网站:http://rt.cn2k.net/

固件说明
基本上CPU是MT7620A/N的路由,只要配置相同,复位键相同就能用
固件名称        固件配置
RT-N14U_GPIO_1_7620_128M        MT7620A/N通用,复位键GPIO#1,16M闪存,128M内存,2.4GWi-Fi,USB,SD卡
RT-N14U_GPIO_13_7620_128M        MT7620A/N通用,复位键GPIO#13,16M闪存,128M内存,2.4GWi-Fi,USB,SD卡
RT-N14U_GPIO_1_youku1_128M        优酷路由宝,复位键GPIO#1,16M闪存,128M内存,2.4GWi-Fi,USB,SD卡
RT-N14U_GPIO_12_xiaodu_ji1S_128M        小度路由/极路由-极壹S(HC5661),复位键GPIO#12,16M闪存,128M内存,2.4GWi-Fi,USB,SD卡
RT-N14U_GPIO_1_RY1_64M        如意云ry1,复位键GPIO#1,8/16M闪存,64M内存,2.4GWi-Fi,USB,SD卡
RT-N14U_GPIO_26_ZTEQ7_64M        中兴ZTEQ7,复位键GPIO#26,8/16M闪存,64M内存,2.4GWi-Fi,USB,SD卡
RT-N14U_GPIO_2_FIR300M_32M        斐讯FIR300M/302M,复位键GPIO#2,4M闪存,32M内存,2.4GWi-Fi
RT-AC1200-GPIO-38-ji1A-128M        极路由-极壹S(HC5661A),复位键GPIO#38,16M闪存,128M内存,2.4GWi-Fi,USB,SD卡
RT-AC51U_GPIO_12_ji2_128M        极路由-极贰(HC5761),复位键GPIO#12,16M闪存,128M内存,2.4/5GWi-Fi,USB,SD卡
RT-AC1200HP-GPIO-12-JI3-128M        极路由-极三(HC5861),复位键GPIO#12,16M闪存,128M内存,2.4/5GWi-Fi,USB、LAN一个千兆口
RT-AC1200HP_GPIO_52_1166DHP_128M        水牛1166DHP,复位键GPIO#52,16M闪存,128M内存,2.4/5GWi-Fi,USB、LAN一个千兆口
RT-AC54U_GPIO_11_newifimini_128M        联想Y1(newifi mini),复位键GPIO#11,16M闪存,128M内存,2.4/5GWi-Fi,USB
RT-AC54U_GPIO_30_xiaomimini_128M        小米Mini,复位键GPIO#30,16M闪存,128M内存,2.4/5GWi-Fi,USB
RT-AC1200HP_GPIO_11_Y1S_256M        联想Y1S(newifi),复位键GPIO#11,16M闪存,256M内存,2.4/5GWi-Fi,USB * 3个,WAN、LAN各一个千兆口(端口反转)
RT-N14U-GPIO-53-BUFFALO-WHR-300HP2-64M        BUFFALO-WHR-300HP2,WPS键GPIO#53,8M闪存,64M内存,2.4GWi-Fi
RT-AC51U_GPIO_1_PSG712_64M        斐讯PSG712,WPS键GPIO#1,8M闪存,64M内存,2.4/5GWi-Fi
RT-AC54U_GPIO_1_PSG1208_64M        斐讯PSG1208,WPS键GPIO#1,8M闪存,64M内存,2.4/5GWi-Fi
RT-N14U_GPIO_1_WT3020H_64M        乐携WT3020迷你无线路由器,WPS键GPIO#1,8M闪存,64M内存,2.4Wi-Fi,USB
RT-N14U_GPIO_12_5K_64M        5K无线路由器,WPS键GPIO#12,16M闪存,64M内存,2.4Wi-Fi,USB
RT-N56UB1_newif2D1_256M        联想newif2(D1),WPS键GPIO#15,复位键键GPIO#18,32M闪存,256M内存,2.4/5GWi-Fi,USB2.0 * 2个,SD卡
RT-N56UB1_youkuL2_256M        优酷路由宝L2,WPS键GPIO#17,复位键键GPIO#18,16M闪存,256M内存,2.4/5GWi-Fi,USB3.0,SD卡
MT7621_7602_7612_256M        WPS键GPIO#15,复位键键GPIO#18,16M闪存,256M内存,2.4/5GWi-Fi,USB2.0 * 2个,SD卡
MT7621_7602_7612_512M        WPS键GPIO#15,复位键键GPIO#18,16M闪存,512M内存,2.4/5GWi-Fi,USB2.0 * 2个,SD卡
MT7621_7603_7612_256M        WPS键GPIO#15,复位键键GPIO#18,16M闪存,256M内存,2.4/5GWi-Fi,USB2.0 * 2个,SD卡
MT7621_7603_7612_512M        WPS键GPIO#15,复位键键GPIO#18,16M闪存,512M内存,2.4/5GWi-Fi,USB2.0 * 2个,SD卡
RT-N56UB1-RE6500-64M        WPS键GPIO#10,8M闪存,64M内存,2.4/5GWi-Fi
RT-AC51U、RT-N56U、RT-N65U        RT-AC51U、RT-N56U、RT-N65U华硕专用版

网友:
一直在用的固件!

网友A:
我在用梅林的固件。

网友:
这个好像跟我刷的固件一样的,不过没去刮芯片加usb功能,做了个中继和广告过滤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大神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网友:
一直都在用这个版本,先刷不死boot,后面固件爱怎么弄就怎么弄了。
不过就用了翻墙跟去广告功能

网友:
看来我得回去把我的K2也刮开

网友:
家里用的极二,有空也折腾一下

网友B:
一直在用梅林小宝版。

网友:
据说要出K2P了

网友C:
楼主说的是MT7620A吧

网友:
搞7620上openwrt的大神也在本论坛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MT7620A吧

这个错误被你发现了

网友:
跑的顺畅吗?

网友:
家里几个极路由都刷了这固件,还坛友买了个番墙号,翻得还挺快的.

网友:
貌似不错,买了块7621来刷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梅林的固件。

MTK有梅林固件?

网友E:
我去年199买的NEWIFI D1,刷的HIBOY的这个老毛子华硕固件都一年了,非常好用,弄个搬瓦工的VPS自己搭SS服务器,用路由器固件内置的SS,家里电视手机PC平板都不用任何设置就直接翻强,老爽啦。而且D1的MT7621A是带USB2.0和USB3.0接口的,插上U盘速度也很快,USB3.0 U盘的情况下千兆LAN连接时读取可达80MB/S,写30MB/S,比之前网件R7000的还快,完全可以做个入门级的家庭NAS了

网友:
用路由器折腾硬盘太不靠谱了  搞个测试网站还算靠谱

网友:
现在应该用7621  全千兆

网友:
不稳定,还是专业的nas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MTK有梅林固件?

我是网件的640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去年199买的NEWIFI D1,刷的HIBOY的这个老毛子华硕固件都一年了,非常好用,弄个搬瓦工的VPS自己搭SS服务 ...

我家里 路由器打开IPV6  直接就能用google的服务了,而且测试速度 比IPV4的链接速度都快。 可怜我的SSR  成摆设了。

网友:
哪里的ipv6这么快?我这边杭州电信ipv6基本也是摆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 路由器打开IPV6  直接就能用google的服务了,而且测试速度 比IPV4的链接速度都快。 可怜我的SSR   ...

什么宽带这么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用梅林小宝版。

7620a 支持 梅林小宝固件吗? 怎么网上查不到呢

网友:
  这个固件是基于什么编译出来的?  这界面给力。

   我刷了不死breed 然后下载了openwrt源码,自己编译了,倒是想加什么就加什么。 用的小米mini路由,连U口都有了。

网友:
  原来是芒果云。 多谢LZ推荐,打算给我的mini 路由搭一个

网友:
郑州  联通 100M光纤

网友:
刷的是OPENWRT的系统吗?界面是luci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去年199买的NEWIFI D1,刷的HIBOY的这个老毛子华硕固件都一年了,非常好用,弄个搬瓦工的VPS自己搭SS服务 ...

NEWIFI  我刷过 华硕固件,用USB硬盘,共享,但用的时间长了,发现老是丢文件。

网友:
不错,找个路由试试

网友F:
小米路由用什么软件来刷?

网友:
小米mini那个信号……当个专门的共享站还行,当路由器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米路由用什么软件来刷?

我喜欢来硬的,用编程器刷breed之后随便搞

网友:
有个K2,实在没有勇气去刮,改天收个带U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喜欢来硬的,用编程器刷breed之后随便搞

编程器刷,会不会破坏无线校准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编程器刷,会不会破坏无线校准参数?

编程器刷会导致MAC地址全都一样

另:我觉着用7621方案的会更好,7620A只有百兆有线,USB2.0.。而7621则是千兆有线,USB3.0

7621都出了好几年了,,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只有几个型号的路由在用,,典型的就是网件的R6220

网友:
我也用的梅林固件,推荐。路由是网件的6300 V2

网友(2018-01-20):
牛逼,7620可以的话,那mt7688应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