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到最新的chrome后, google相关的网站都打不开了,怎么弄

楼主(2017-05-25):
下载安装了最新的Chrome后, 用了几个小时后突然系统提示要安装驱动,但驱动的信息没有听过的, 担心是中毒了,就阻止安装。
之后就发现登陆google相关的网站都说是没有证书,打不开了,这才发现原来那个驱动程序是安全证书。
我重新装了一下Chrome,但还是打不开相关页面, 请问怎么解决?

我有梯子的, 没升级前那些网站都可以访问的。

网友:
chrome更新58问题总结(如仍无效再发帖询问)
xx-net issue #5322
1.删除已导入的证书文件(运行certmgr.msc和certlm.msc,然后自己找到xxnet删),
2.更新3.3.1(或是自己找到那行代码取消注释,楼下有人提及)
3.删除data文件夹(下的certs文件夹和CA.crt文件)
4.正常初始化(反正到这就结束了吧?,进入正常流程了)重新导入xxnet证书

如果是其他系统请自行搜索相应的删除证书方法。注意删除证书一定要在4之前做,12的顺序其实随便来
ps:(updated 4/25)
有反馈说没有certlm.msc,certlm.msc是本地计算机的证书管理,win10pro有,其他的不清楚(可能叫其他的名字),certmgr.msc是当前用户的证书管理。
看到其他issue中的删除方法http://www.iefans.net/windows7-ie8-zhengshu-wufa-shanchu/
看图片应该也可以实现
总之我的意思是所有组中的xx证书都应删一遍,因为是有覆盖问题的,无法成功导入新证书
ps2:(4/26)
修改代码的注意一下,记得删除对应的pyc文件,否则无效,感谢moketing

网友:
我的CHROME昨天下午开始崩溃,折腾半天没弄好,转投别的浏览器了

网友A:
直接卸载了老版本然后安装新版本后xx-net不能用,提示链接不安全,后来恢复到老版本又从老版本升级到58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卸载了老版本然后安装新版本后xx-net不能用,提示链接不安全,后来恢复到老版本又从老版本升级到58就能 ...

想问一下怎么会到老版本? 在那里能下载到老板的离线安装文件?

网友:
版本 58.0.3029.110 (64-bit)
我用着没问题

网友:
在system32/driver/找有沒有Bd*.sys的文件這是垃圾百毒和獵豹瀏覽器的驅動進pe刪除chrome就好了

网友:
多數是bd0001.sys一類的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o86Z24q  之前网友发过的离线版,选择可以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