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个退货,拆开看是MLCC 烧熔,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5-25):
产品用在24车上,使用1uF/50V 0805 MLCC

网友:
好大一颗鼻屎

网友:
焊盘都炸掉了啊

网友A:
24V车用,你用50V耐压肯定是不够的,要100V起/且车规的。

改bom去吧,可以找贵司器件提供商/器件原厂咨询。
如果是采购决定的,lz可以跑路了,黑锅背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V车用,你用50V耐压肯定是不够的,要100V起/且车规的。

改bom去吧,可以找贵司器件提供商/器件原厂咨询 ...

24V电源用50V的电容还不行吗?只用了一半啊

网友C:
估计是启动瞬间,产生了尖峰电压,给干爆了。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注意贴片方向,板子变形容易把这种电容搞坏的,所以设计PCB板的时候尽量把它的方向跟板子的变形方向垂直。我亲眼见过这种电容在4V左右的锂电池供电电路中打火烧起来把板子都快烧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启动瞬间,产生了尖峰电压,给干爆了。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问题不是怎么烧掉的,而是既然是陶瓷的为什么会烧熔?

网友:
陶瓷电容都能烧熔?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车用,你用50V耐压肯定是不够的,要100V起/且车规的。

改bom去吧,可以找贵司器件提供商/器件原厂咨询 ...

不是我设计的,我只是觉得奇怪。陶瓷的电容还能烧熔,跟塑料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注意贴片方向,板子变形容易把这种电容搞坏的,所以设计PCB板的时候尽量把它的方向跟板子的变形方向垂直。 ...

老司机,果然硬件很需要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贴片方向,板子变形容易把这种电容搞坏的,所以设计PCB板的时候尽量把它的方向跟板子的变形方向垂直。 ...

嗯,这个知道,细长的板需要注意。

网友:
这个一般如果是高压烧掉了,或者耐压不够烧掉,不都是应该是一坨黑色的灰吗

网友:
what is the material of the 0805 capacitor? X7R?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4V车用,你用50V耐压肯定是不够的,要100V起/且车规的。

改bom去吧,可以找贵司器件提供商/器件原厂咨询 ...

陶瓷电容电压余量需要4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24V车用,你用50V耐压肯定是不够的,要100V起/且车规的。

改bom去吧,可以找贵司器件提供商/器件原厂咨询 ...

请问普通的104电容0805的可以用在24V电路里面吗?

网友:
我的24V用50VMCLL没出过这个问题,只是板上前有100--1000UF电解电容

网友:
天气热了,熔化了

网友H:
没道理啊
24V供电电压,能把50V耐压的MLCC烧熔,这Ripple该有多高?
上示波器抓抓电压尖峰是多大?超过一倍的Ripple测试都不测的吗?

网友:
以前接触过公交车刷卡器电源模块,规格是6-70V输入,输出5V1A

24V车实际是28V,电池老化时充电电压下会更高

网友:
这个电容有可能是震动损坏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不是怎么烧掉的,而是既然是陶瓷的为什么会烧熔?

经常碰到
基本都是电压、机械或其它应力导致电容层面破损引起短路,因为过流导致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道理啊
24V供电电压,能把50V耐压的MLCC烧熔,这Ripple该有多高?
上示波器抓抓电压尖峰是多大?超过一倍 ...

mlcc的ripple没你想象的大,1u/50v的也就1a左右,超了就会剧烈发热。我同样怀疑是材料问题,不是真的mlcc,而是假冒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陶瓷电容电压余量需要4倍?

选2倍、3倍,还是4倍,是基于风险控制的程度来定的,从功能上均无本质区别

网友J:
不同使用场所降额不一样,插标准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设计的,我只是觉得奇怪。陶瓷的电容还能烧熔,跟塑料似的。

外壳是树脂的 陶瓷层应该很薄 所以容易烧化掉吧

网友K:
只看到崩掉的,还从没看到过烧融的,厉害

网友:
冲击电压非常高的,需要在前端加入缓冲,最简单用大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经常碰到
基本都是电压、机械或其它应力导致电容层面破损引起短路,因为过流导致烧毁 ...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确定经常见到烧溶的陶瓷电容, 有没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启动瞬间,产生了尖峰电压,给干爆了。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嗯,应该是过压-短路-烧熔。这个产品是超声波焊接的,也可能焊接设备没有调好造成的。

网友L:
之前因为设计缺陷,在板子的背面的插件2个引脚间加了1206贴片电容,后来很多客户反馈,加的那个电容烧毁了。

原因是,电容受外力破裂,短路导致的烧毁,烧的情况跟楼主的图差不多。

50V的电容用在24V的系统绝对够用,不用怀疑。

你这个板子,如果板子形变不至于导致电容破裂,则很可能电容是被摔破导致短路的。(板子跌落,电容本身破损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只看到崩掉的,还从没看到过烧融的,厉害

+1,这玩意只见过整个崩掉的,没见过这种都化掉了的情况,而且居然还挂在板子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之前因为设计缺陷,在板子的背面的插件2个引脚间加了1206贴片电容,后来很多客户反馈,加的那个电容烧毁了 ...

是否可以理解为破裂后层间错位导致短路,发热烧毁?这材料熔成这样电容还能挂在板子上?MLCC材料熔点难道只有几百度吗……

网友:
客户发现什么故障以后发现这个电容烧毁了?是短路吗?

网友:
电容都烧断了,按道理已经不影响客户使用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注意贴片方向,板子变形容易把这种电容搞坏的,所以设计PCB板的时候尽量把它的方向跟板子的变形方向垂直。 ...

请问具体是怎么的变形方向,楼下有说细长板子,那么细长板子的变形方向是哪个?就是长的那个方向吗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炸陶瓷电容的,其中有很多有一部分值品质问题,比如用三星的陶瓷电容就很容易炸掉,而用同规格村田的则没有;
另外陶瓷电容像楼上各位大神说的,机械振动损坏的是主要原因,大部分情况是振动导致电容层破裂,短路就继续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纹波电流异常也可能导致炸陶瓷;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请问具体是怎么的变形方向,楼下有说细长板子,那么细长板子的变形方向是哪个?就是长的那个方向吗 ...

尽量保证电容在长度方向不要有受力,陶瓷电容是层叠的,你看就知道,微弱形变就可能导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尽量保证电容在长度方向不要有受力,陶瓷电容是层叠的,你看就知道,微弱形变就可能导致短路; ...

受教了,以前一直没怎么注意。。。。

网友:
电容质量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车用,你用50V耐压肯定是不够的,要100V起/且车规的。

改bom去吧,可以找贵司器件提供商/器件原厂咨询 ...

实际上陶瓷电容的过压能力非常强,2倍一般都不会有问题,多半是因为应力导致内部层断裂,然后随着时间推移扩散。产生断裂应力的可能是撞击,弯折,或焊接的温升过快

网友:
此类烧融原因:
1、假货,使用低耐压的替代高耐压的,需要查供货渠道
2、设计不合理(耐压不足):24V系统中的抛负载最低是87V,如果要过5A的话就是最低300~400V,最高可到1000V左右,此种高压在国产的24V系统中很容易出现。
3、设计不合理(容量过大):0805的封装1uF,导致电容的层叠间隙很小,微小的变形都会导致层叠间短路,直接烧融电容。
4、设计不合理(布线):如果电容的d两个端子连接的线指向线路板的可能应力方向,就会出现层叠间短路,譬如螺丝孔、板边、安装支撑点、结构压合接触点、温度突变、错误的分板方式、接插件拔插应力等。
总结及建议:
1、在汽车电源的母线中切不可使用大容量的MLCC电容,如果一定要使用,需要使用两个串联,并且布线时正交放置,尽量避开应力范围。
2、在国内车上使用时安装ISO7637-5A的最高标准设计。
3、也可使用柔性端子的电容,不过价格很贵。
4、24V电源母线上的MLCC耐压至少200V起。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请问普通的104电容0805的可以用在24V电路里面吗?

可以使用,最好是2个串联,并且正交放置,避免应力,批量出货过,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V电源用50V的电容还不行吗?只用了一半啊

车载上的抛负载会达到几百V,并且还有很多感性负载工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可以使用,最好是2个串联,并且正交放置,避免应力,批量出货过,没有问题。 ...

连个串联啊,那不如买100V的了,或者改成1206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连个串联啊,那不如买100V的了,或者改成1206的

串联的目标之一是提高耐压,重要的是正交布板,可以有效解决应力的损坏。如果有应力,只损坏一只,另外一只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确定经常见到烧溶的陶瓷电容, 有没有图片?

某批次板卡上的瓷片电容故障照片
机械应力造成的层间短路烧毁

右边的那只,连焊盘铜皮都全烧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司机,果然硬件很需要经验

还有个简单的办法。。。用直插的
某精密测量仪器里也是,积分电容用直插的,似乎是为了避免PCB受热变形,贴片电容受压电效应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应该是过压-短路-烧熔。这个产品是超声波焊接的,也可能焊接设备没有调好造成的。 ...

瓷片电容用超声波焊接!
开个玩笑,你们研发总监是不是从厨师转行过来混饭吃的?

我想你们还没有遇到过噪声电压导致瓷片电容机械振动,从而发出嗡嗡响声的这种神奇场面吧
当系统精密到一定程度,拍一下手掌,声波导致电容振动,由压电效应导致的纹波被后端系统检测出来的更神奇场景吧

有人觉得上面太玄乎了,我在吹
呵呵,我只能说做精密设备的人少,做超精密设备的人更少,只有经历过才会相信。

网友P:
引用 楼主:
嗯,应该是过压-短路-烧熔。这个产品是超声波焊接的,也可能焊接设备没有调好造成的。 ...

求科普超声波焊接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P:
求科普超声波焊接怎么实现

估计是口误 这个超声波没法焊接

网友Q:
引用 网友I:
瓷片电容用超声波焊接!
开个玩笑,你们研发总监是不是从厨师转行过来混饭吃的?

应该是指超声波焊接外壳。楼主可能是在怀疑超声波外壳超声影响到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P:
求科普超声波焊接怎么实现

说漏了,是外壳超声波焊接的。晶振不是过超声波焊接容易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Q:
应该是指超声波焊接外壳。楼主可能是在怀疑超声波外壳超声影响到电容

对的,说漏了,是外壳超声波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瓷片电容用超声波焊接!
开个玩笑,你们研发总监是不是从厨师转行过来混饭吃的?

是外壳,外壳。很多电源产品也有MLCC,照样超声波焊接,所以我说有可能是超声波焊接没有调好把电容震坏了。

网友R:
百度:《带FlexiCap柔性端头的PSL有效应对电容器失效》
详细阐述了原因,是制造工艺决定的,新产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焊盘焊锡多也是原因之一,过多焊锡冷却收缩会产生很大应力。如果是耐压不够的话就不是一个坏了,早就全返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百度:《带FlexiCap柔性端头的PSL有效应对电容器失效》
详细阐述了原因,是制造工艺决定的,新产品已经解决 ...

这篇文章不错。

网友:
小小一个电容学习到不少东西,顶!!

网友S:
引用 网友O:
串联的目标之一是提高耐压,重要的是正交布板,可以有效解决应力的损坏。如果有应力,只损坏一只,另外一 ...

这样用,第一次见,还有个备胎

网友S:
引用 网友I:
瓷片电容用超声波焊接!
开个玩笑,你们研发总监是不是从厨师转行过来混饭吃的?

风扇的震动声音能通过MLCC出来,真神奇

网友O:
引用 网友S:
这样用,第一次见,还有个备胎

这个设计在国外的汽车模块中很常见。见附件中的红圈,12V的一个车身控制模块。

网友:
mark 应力导致MLCC损坏 ISO7637

网友:
车24V系统前端必须加TVS,就像上面一兄弟说的瞬间电压到70V。若无TVS抑制电压,板上按24V选的器件大多都会烧掉。电源后端电压有车类的标准,如7637等。

网友S:
引用 网友O:
这个设计在国外的汽车模块中很常见。见附件中的红圈,12V的一个车身控制模块。

中间有个过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中间有个过孔呢?

测试点穿到背面,这个位置在正面放置测试点不好下探针。

网友:
楼主应该向45楼多学学,45楼是专业做汽车电子的,输入端的陶瓷电容受应力短路很危险的,我也在国外汽车大厂的文档上看过要两电容直角放置。很多都是经验积累啊。

网友:
风华网站上面有带保险的MLCC,用的局部熔断方法,失效模式一定是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S:
风扇的震动声音能通过MLCC出来,真神奇

见的少,当然觉得神奇,
天天碰到,就见怪不怪了。
这也是我们初步判断同行的特种设备是否达到有竞争力层次的土方法,目前没几家能够达到这种分辨率。

网友:
塑料的吧,以前用烙铁烫过,跟这个一样的效果,怀疑是假电容

网友:
研究一下7637标准,前级需要加双向TVS+Pi滤波。不能直接取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瓷片电容用超声波焊接!
开个玩笑,你们研发总监是不是从厨师转行过来混饭吃的?

瓷片电容的压电效应见识过,确实挺好玩的,可以靠这个判断设备状态

网友:
我的一款产品,也出现24V母线的MLCC电容烧毁的故障。原来有这么多的学问。

网友:
我做的一个产品也见过几次 MLCC 烧毁融化的情况。原来判断是元件质量问题,看了上面大神们的说法,感觉可能是应力的原因。

网友:
原来还这么多学问,曾经遇到过烧毁的异常,还真没考虑过可能是应力因素,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同使用场所降额不一样,插标准去吧

标准是GB多少,能提供一下思路吗?

网友:
用murata的mlcc吧,比别的牌子耐,murata的陶瓷电容也比别人的耐弯呵呵

网友:
瓷片电容原来有这么多说法,受教了。陶瓷电容还有压电效应。

网友T:
引用 网友O:
这个设计在国外的汽车模块中很常见。见附件中的红圈,12V的一个车身控制模块。

为啥右边的那个电容不采用串联,能请教下吗,有什么讲究

网友:
学海无涯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为啥右边的那个电容不采用串联,能请教下吗,有什么讲究

如果是低边输入的就可以使用一只电容,注意好摆放位置即可,高边输入、电源等接口就需要使用2只串联并摆放正确。

网友:
注意分析一下,如果电容断裂导致短路,看看整个回路上的铜箔有没有损伤?

网友:
先是内部短路了,然后才烧掉的,可充电电池内阻小,你可以把铁丝短接到锂电池或者镍氢电池两段,烧红甚至熔掉轻而易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