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尝试smt,贴片通过了审核但是物料显示无货怎么破?

楼主(2017-05-25):
如果,smt筛选出了可以贴片的料也下单通过了,我在lcsc上购买剩余料,因为是双面都要贴片,选了一面贴的话余料采购种类还是差不多,结果就发现贴片料无货

请问这个怎么破,这个意思是贴片将会被延期是吗?

网友A:
商城的库存以sMT是两个不同的库存,只要smT下了就能贴,除非个例

网友B:
难道商城最近的缺货是因为部分料被调到SMT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商城最近的缺货是因为部分料被调到SMT那里了?

不是的,商城的库存与贴片是分开的,进料时就多备了贴片要用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城的库存以sMT是两个不同的库存,只要smT下了就能贴,除非个例

我早上问了客服qq,他给我回答是会被延期的,貌似他并不清楚smt有自己的库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早上问了客服qq,他给我回答是会被延期的,貌似他并不清楚smt有自己的库存 ...

啊呀,可能误会了,早上同事在帮值班,一般下单成功就是库存充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