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怎么能买到发射角度小的3MM红外发射管

楼主(2017-05-25):
我要做小便斗的那种红外感应自动冲水器,然后一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只要我的红外头一焊到板子上,不论我怎么档住接收头,接收头就一直收到发射管的信号。
后来,我去买了一个发射角度只有5度的5MM发射管就解决问题了。 不过,这个5MM的太大,而且贵。

我想买3mm的,发射角度尽量小的。 但是淘宝搜不到,全部都没有标明到底发射角度是多大,我猜都是大角度的,用在遥控器上面的吧。

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套个热缩管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套个黑色的热缩套管就解决了。

楼主:
我套了,不过手头没有黑色的,是红色的,套了也不行。
而且我在我的板子上面反复怎么隔开都不行。
我还试过用易拉罐,套上去也不行。最后真的是买了一个小角度的红外发射管就好了。

网友:
第一反应是透镜,不过像楼主这种要求应该要定制

网友:
找个同行产品看一下!必须加遮光隔离橡胶套的!

网友:
第一反应是   这传感器不应该选收发一体的吗

网友:
套热缩管,长出来一点,收发的都套上

网友(2017-07-17):
我看别人的产品,接收管加了一个黑色的胶套,拆除就不能用。

问下楼主,你的管子找到没有,波长是多少?850还是940nm?

网友:
套热缩管,完美

网友:
用过一款 台湾的,金属封装的 头上是一个球形透镜,角度很小 好像是5--8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