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HX711电子秤芯片的朋友么?

楼主(2017-05-25):
我用stm8l051F3芯片驱动HX711,但是读取的数据时序老是不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指点。
我的时序:

官方时序:

void HX711_Init(void)
{
    GPIO_Init(HX711_PORT, HX711_SCL_PIN,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Init(HX711_PORT, HX711_SDA_PIN, GPIO_Mode_In_FL_No_IT);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Date(void)
{
      unsigned long datevalue;
      unsigned int delay_count=0;
      unsigned char i;
      HX711_SCL_L;
      datevalue = 0;
      while(HX711_SDA)
      {
           delay_ms(1);
           if(delay_count++>60000)
           {
             delay_count = 0;
             return 0xffffffff;
           }
      }
      for(i=0;i<24;i++)
      {
            HX711_SCL_H;
            datevalue = datevalue<<1;
            HX711_SCL_L;
            nop();
            if(HX711_SDA)
                datevalue++;
      }
      HX711_SCL_H;
      datevalue = datevalue^0x800000;
      HX711_SCL_L;
      return(datevalue);
}

楼主:
芯片电源电压都是3.3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电源电压都是3.3v的

请检查被测电压。很显然是超出范围了,所以得到结果0x800000,差分电压<-13mV了(假如你的AVDD=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被测电压。很显然是超出范围了,所以得到结果0x800000,差分电压

定这楼

网友:
//读取AD值
unsigned long ReadCount(void){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timeout;
        ADSK_0;////使能AD(PD_SCK置低)
        Count=0;

        while(ADDO);////判断AD转换是否结束,若未结束则等待否则开始读取
        for (i=0;i<24;i++){
                ADSK_1; //发送脉冲(PD_SCK置高)
                dus;//间隔
                Count=Count<<1;
                ADSK_0;
                dus;//间隔
                if(ADDO) Count++;
        }
        ADSK_1;
        dus;//间隔
        Count=Count^0x800000;
        ADSK_0;
        //25次脉冲即为128增益 10HZ
        return(Count);
}

我使用的712,应该是相同的。参考下把

网友:
翻了下备份压缩包,找到一个肯定能正常工作的程序,别问我细节,我就用了那么一次,后面实际项目也没用这个AD。当时做过温度测试,711的温度性能还是差了些

补充说明,当时的MCU是现在臭名昭著的AVR之MEGA8L

void read_ad( void )                         // 读取AD结果
{
        unsigned char i;

        adsample = 0;

        while( HX711_DATA );

        CLI();

        for( i = 0; i < 25; i++ )
        {
                HX711_SCLK1();
                adsample <<= 1;
                HX711_SCLK0();
                NOP();

                if(( HX711_DATA ))
                {
                        adsample |= 0x00000001;
                }

        }

        SEI();

        adsample >>= 5;

        if ( adsample & 0x080000 )                        // 双极性数据处理,负数抬高为正
        {                                                                        // 抬高0x7fffff
                adsample = (( ~adsample )+ 1 );        // -∞为0
                adsample &= 0x007ffff;
                adsample = ( 0x007ffff - adsample );
        }
        else
        {
                adsample = 0x007ffff + adsample;
        }
}

网友:
检查的电压有:
电源,3.3V没有问题
输入,计算一下正常的范围;
共模,最好在中点,这个芯片还是轨到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