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大家讨论的LED蓝光问题现在还用考虑吗

楼主(2017-05-25):
几年前的论坛里,经常有帖子讨论LED的蓝光泄露与超标的问题。有极端的坛友说屯了2箱100W白炽灯泡
现在LED大行其道,路灯换了,电梯换了,走廊换了,还有仿白炽灯灯丝形状的LED。我想请问各位,现在购买LED还需要考虑蓝光问题吗?
最近想给孩子买台灯,老婆说LED的造型好看,不得不问问。莫大,那句我说错了您多担待,您千万别让我换老婆哦

网友:
建议你买卤素灯泡的台灯

网友:
台灯就不要选正白的灯,选暖白的灯,没那么刺眼

网友:
我信宜家,买了他家的暖白LED

网友:
手机拍一下有没有频闪。。。

网友A:
还是喜欢普通的节能灯,选6500K色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喜欢普通的节能灯,选6500K色温的。

5000k的比较好吧,6500k太高了

网友:
盯着太阳还伤眼呢, 谁没事盯着LED看, 色温3000~4000范围的比较好.

网友:
个人觉得主照明还是用节能灯,辅助照明才用LED。主照明用LED太刺眼和周边亮度反差太大。

网友:
我用两个3000k灯珠,用升压模块+5V适配器驱动

网友:
可以看看欧司朗的卤素灯,暖白色的,缺点就是灯会很热。

网友:
三星照明专用LED的频谱图,高显色低色温的LED蓝色尖峰很矮了,不知道他们家怎么弄的,也不知道哪家的灯泡用。。

网友B:
貌似老陈是这方面专家吖

网友:
我觉得4000K 色温的比较好。无论是LED还是节能灯。

三年前装修全是节能灯,

今年上半年装修,节能灯已经很少了,主要是LED了,例如松下牌的,好像找不到节能灯了。

网友C:
很难买到好的白炽灯了,x宝买了几个,寿命均不超过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老陈是这方面专家吖

专家称不上,只是上家工作的公司是生产LED灯具的。

网友:
我家主要照明还是节能灯,舒服,LED只用在灯带,射灯。

网友:
去年客厅换了个LED的,确实亮,但很少用。

网友:
现在家里客厅卧室的灯还是节能灯,不过节能灯越来越不好买了,手头存货用完也要换LED灯了

网友D:
直接换装那种二三十年前在清除 EEROM 用的紫外线石英灯管行吗?还带灭菌等功能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难买到好的白炽灯了,x宝买了几个,寿命均不超过一个月

串個1uf~5uf的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装那种二三十年前在清除 EEROM 用的紫外线石英灯管行吗?还带灭菌等功能来着。

不推荐这种自杀的方法

网友E:
很可能多年之后发现所谓的蓝光污染就是个大忽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可能多年之后发现所谓的蓝光污染就是个大忽悠

冷白的氙气大灯就是个例子,刺伤双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泛蓝,正常人看着眼睛不舒服,这也能算忽悠?

看着不舒服你还会去看? 所谓的蓝光伤害是指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