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S7降价了,大家推荐个手机

楼主(2017-05-25):
12小时特价,S8也快发售大家说是等等还是买了,给点意见

网友:
武汉苏宁实体店,S7 edge 64GB:4488元。
估计最近又会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 也就是note5的水平。现在note5 3099元。

这个CPU至少要强点吧,莫大对S8如何评价?

网友B:
美版S7E便宜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版S7E便宜得多

美版网络不行啊,在中国水土不服,稍微进下建筑物,转头拐角,就没上网信号了。。。。。电信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版S7E便宜得多

看来看去真纠结

网友C:
喜欢屏大点的就note5,喜欢小点的就S7,
前几个月买的平面S7,3100左右,性能杠杠的,网络飞快、拍照效果也很不错
就是电池不能和A9、C9比,但普通使用一天没问题

网友D:
S7不错,值得推荐,拍照/速度/功能都不错
用了1年多,最喜欢的android机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美版S7E便宜得多

美版移动4G频段支持不全  只支持B41频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美版移动4G频段支持不全  只支持B41频段

我买过S7 active。室内移动网络信号不好不能上网,联通网络正常可用。

网友:
想搞个s7 edge 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屏大点的就note5,喜欢小点的就S7,
前几个月买的平面S7,3100左右,性能杠杠的,网络飞快、拍照效果也 ...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S7不错,值得推荐,拍照/速度/功能都不错
用了1年多,最喜欢的android机型。

在等等不知道还会降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过S7 active。室内移动网络信号不好不能上网,联通网络正常可用。

有多耐摔

好像只有美国有供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等等不知道还会降价不,

等S8大面积售卖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过S7 active。室内移动网络信号不好不能上网,联通网络正常可用。

美版用联通4G,是和中国水土最为匹配的频段,美版和国行,用着应该没啥大区别

网友:
刚刚在淘宝上买了个美版S7直屏的1850,眼力差没看出手机是不是翻新的

网友G:
京东iPhone6s plus 3899

网友:
美版的有可能水土不服,也不是双卡双待,所以还是等等,应该会降价。到时候买个s7淘汰这个NOTE4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喜欢屏大点的就note5,喜欢小点的就S7,
前几个月买的平面S7,3100左右,性能杠杠的,网络飞快、拍照效果也 ...

京东上都要3488呢,哪儿买3100?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京东上都要3488呢,哪儿买3100?

本地的代理商,因为平面的要下线了,所以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地的代理商,因为平面的要下线了,所以比较便宜

谢谢 jd的价格坚挺

网友:
不知道FE什么时候能上市?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京东iPhone6s plus 3899

强烈推荐

网友I:
昨天和朋友去买了个S8手机+S3手表,
对手机的最大感受是:1.屏幕超惊艳;
                              2.应用比秒开还要快;
                              3.之前担心屏内的虚拟按键会影响体验,用过之后觉得完全没影响,不全屏的时显示简化的没底色符号,很美观,全屏时隐藏,边沿向上滑调出,不用担心像实体按键那样的误触;
                              4.照相对比度高,细节好;
                              5.总体感觉比水果牌还要高上几个档次;
对手表的最大感受是:1.外观圆型上档次,不像水果牌方型像玩具不适合上了点年几的人带;
                              3.圆盘菜单选择非常方便,动作可以很优雅,不用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屏上划来划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昨天和朋友去买了个S8手机+S3手表,
对手机的最大感受是:1.屏幕超惊艳;
                              2 ...

我昨天也去体验了下S8,手感很好反应也快,就是价格比S7+高好多,现在S7+ 彻底降价了,就等入手S7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CPU至少要强点吧,莫大对S8如何评价?

这2个CPU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2个CPU是一样的

不是一个820   一个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