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IRFR024 引脚的顺序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7-05-25):
如题.
GDS  中间的是D .那么G S该是哪里呢?

网友:
拿万用表量,高阻的是G,阳极是S,阴极是D(电流能从阳极S流向阴极D)。

网友:
通常是:1-G,2-D,3-S

网友A:
规格书如果只有这一页,那么请下载一份完整的规格书
如果不是,请往下翻

网友B:
楼上的回复也是我想说的,楼主这么多分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如果只有这一页,那么请下载一份完整的规格书
如果不是,请往下翻 ...

到JLC上面下载的..确实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回复也是我想说的,楼主这么多分是怎么来的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回复也是我想说的,楼主这么多分是怎么来的

IR的不少手册是没有说明引脚顺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请继续往下翻,看封装说明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R的不少手册是没有说明引脚顺序的。

请继续往下翻,看封装说明处

网友:
TO252 TO263 TO247 MOSFET 万年不变 G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继续往下翻,看封装说明处

有的下载下来就是没有的。
有的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R的不少手册是没有说明引脚顺序的。

确实很多器件都不给引脚名称,经常要找其他厂商同型号的去参考。 有的给了也不明显, 就像这个IRFR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