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S485并联总容许量的问题及抢救办法

楼主(2017-05-25):
现场一个485串上有16个这个模块并联使用时.

发现当数量超过12个左右时,会造成无法响应.

在公司做24路并联时,测量总线上的AB差分信号,

当超过12个之后,

主机发送的信号波形正常,

从机响应时,A-B的信号总是大于0V的.

请问一下,在这个上下拉电阻和限流电阻的情况下,使用SP485EEN能够并联多少路.

在现在的情况下,该如何抢救挽回,使得总线的容量大于16.

楼主:
单机通讯没有问题,少量的多机通讯也没有问题。

超过12个左右之后,总线的波形就NOK了

网友A:
每个型号的驱动IC都有说明可以并联多少个的。另外,既然这么多并联,可以把R1R2改成10k试试。

网友:
R1、R2要加大吧,多个并联以后,这个并联电阻会变得比较少,变成了强上拉和强下拉

网友:
12个1K上拉后相当于多少

网友B:
1、网络是链式结构的不?不是请改过来,是的就在两头加终端电阻
2、是不是双绞线?可以用网线
3、每个从机都有上下拉?通常从机不要上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型号的驱动IC都有说明可以并联多少个的。另外,既然这么多并联,可以把R1R2改成10k试试。 ...

谢谢回复

现场条件已经不可能通过开棺来改变了。

SP485EEN的手册上说明的是可以接32个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网络是链式结构的不?不是请改过来,是的就在两头加终端电阻
2、是不是双绞线?可以用网线
3、每个从机 ...

1、网络是链式结构的不?不是请改过来,是的就在两头加终端电阻
        不是太清楚现场的走线,基本上是从一串依次串联过来。
        有的有两三串的,已经麻烦现场的分散开,用多余的COM口来读取。

        在公司测试的时候,24个一串时,AB之间加电阻,几乎没有任何效果。

2、是不是双绞线?可以用网线
        现场施工的埋地电缆,从线头上来看,应该不是双绞线。
        在公司测量时,使用的普通电缆依次串接,总线很短,约两三米。

3、每个从机都有上下拉?通常从机不要上下拉电阻
        每个从机都有上下拉,当初设计的时候,很赶时间,这一块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去测试。
        通讯硬件这一块,是借鉴样品的。

楼主:
在公司测试24个模块时,

单独某个模块去掉上下拉没什么效果,

但是把R3.4短路掉,即使24个也能够通讯上。

波形完美。

网友C:
我都是主机上有上下拉,从机从来不用,38400分辨率980米双绞线,30个设备无任何问题。

网友:
试试加中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主机上有上下拉,从机从来不用,38400分辨率980米双绞线,30个设备无任何问题。 ...

+1,的确这样可以

网友:
1K多个并联最后很小  图看的纠结死了 交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公司测试24个模块时,

单独某个模块去掉上下拉没什么效果,

R3/R4的位置一般用可恢复保险的

网友:
加中继器

楼主:
现在想了一下,现场是所有的ABG都相互并在一起的。

所有的B线上面,相当于并了一个(1K+47R)/16的电阻对地,从而导致B线被65欧姆对地。

在公司测试时,对A使用27欧姆的电阻对地线强制下拉,从而使B-A>200mV.

目前16路的情况下,大约B-A的电压有600mV...通讯能够OK.

这样有什么太大的隐患么?????

网友D:
只有主机加上下拉偏置电阻,上下拉390.两个终端120.走线性拓扑。重要的事说三遍,只能有一个偏置电路,线性拓扑,如果不是请加中继。

网友:
每个从机都有1K上下拉电阻?这个谁设计的,叫他出来我和他谈谈人生。这个电路适合一对一通信。解决办法有二:
1.开棺换电阻。
2.加485中继或集线器。

网友E:
总线两端各一个120欧终端电阻,60欧的负载你串两个47欧再出去还能剩多少驱动能力?
无解的,只能拆开把R3 R4短路掉。

网友:
R3,R4太大,5.1欧就可以,r1,r2太小,10k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线两端各一个120欧终端电阻,60欧的负载你串两个47欧再出去还能剩多少驱动能力?
无解的,只能拆开把R3 R ...

在其他应用设计时,都没有上下拉的电阻

然后47Ω电阻那里都是自恢复保险。

网友:
1K太小了,16个长时间工作于超负载的状况,必然会出问题。

加中继吧。

楼主:
这个是根据485驱动器的仿真模型,

B线上的75欧姆下拉,是其他16路的折合下拉。

A线上的40欧姆的下拉,是根据公司这边测试出来的一个值,打算在现场增加的。

这样AB的信号范围最小就只有正负400毫伏左右。

现场基本上可以认为没有干扰,设备是属于监视类的仪表。

网友:
上下拉太小了,换成10K就行了

楼主:
将仿真模型整理了一下,方便查看。

楼主:
但凡有一线希望,就尽量不开馆和加中继器

开馆和加中继器的工程量太浩大了。

网友F:
TVS或者线路等效电容太大,波特率太高,电阻太小,终端电阻不匹配,或者线路感值太高,

网友:
示波器双通道测量AB的波形即可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TVS或者线路等效电容太大,波特率太高,电阻太小,终端电阻不匹配,或者线路感值太高, ...

通讯速度9600bp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线两端各一个120欧终端电阻,60欧的负载你串两个47欧再出去还能剩多少驱动能力?
无解的,只能拆开把R3 R ...

请教大师
这个应该串多大的限流电阻呢
我看一个参考设计中用的是100R,电路和楼主的结构基本上差不多的

网友G:
485芯片收发控制脚是单独控制的还是用的自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485芯片收发控制脚是单独控制的还是用的自动控制?

单独控制

网友:
建议你换SP485REN

网友:
把从机的R1和R2通通剪掉

网友:
以前从未注意过连太多的从机,(和芯片负载能力有关吧)
想想又不对,去量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只有主机加上下拉偏置电阻,上下拉390.两个终端120.走线性拓扑。重要的事说三遍,只能有一个偏置电路,线性 ...

用号称能带256个从机的芯片,也要这么加么?
“只有主机加上下拉偏置电阻,上下拉390.两个终端120.走线性拓扑”
麻烦移步,看看我这帖子的波形,是否正常。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5055-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用号称能带256个从机的芯片,也要这么加么?
“只有主机加上下拉偏置电阻,上下拉390.两个终端12 ...

好多人都没搞懂能带256个芯片是什么意思。。。。。。。。。。。。。。。。。。。。。
标准485接收器阻抗不低于12K,总线设计一个驱动器至少可以驱动32个接收器。
那么485驱动器有什么要求呢?
485网络需要两端加120R的终端电阻,32个12K并联是375R,两个120并联是60R,375R和60R并联为52R。
因此对于一个驱动器来说,总线上的最大负载为52R,驱动器最大负载时输出电压不低于1.5V。
因此一个485驱动芯片的驱动电流最小为1.5V/52R=29mA.

现有很多接收器的阻抗设计已经远远高于12K。如果说当一个接收器输入阻抗为96K时,256个并联就是375R。加上终端还是为52R。对于标准驱动器来说还是能驱动。

总结:RS485收发器能带多少个节点跟发送器没鸟关系,只和接收器有关系。如果你总线上所有的接收器都是输入阻抗为96K的,那么恭喜你 ,你的标准驱动器可以驱动256个接收器。
         你是发送方,你能保证别人接收器阻抗都和你一样高吗,不一定的。但是,接收器输入阻抗最低也不能低于12K,不然他就不符合485标准。因此无论如何你的接收器都可以驱动至少32个接收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好多人都没搞懂能带256个芯片是什么意思。。。。。。。。。。。。。。。。。。。。。
标准485接收器阻抗 ...

那么R3、R4应该越小越好。但是加了上下拉电阻,改变了计算方法。
还有个问题:29mA应该是最大驱动电流吧。懂了,最小驱动电压得到的最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主机上有上下拉,从机从来不用,38400分辨率980米双绞线,30个设备无任何问题。 ...

这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么R3、R4应该越小越好。但是加了上下拉电阻,改变了计算方法。
还有个问题:29mA应该是最大驱动电流吧 ...

R3和R4是防止总线短路,驱动器过载被烧坏,这个不是485标准里面的。如果你硬要算需要多大,先看你的最大驱动电流及最大驱动电流时的输出电压,电压除电流,再除2就是了。但是现在好多驱动器都已经有过载保护,根本用不着,加TVS防护外部干扰就行了。

网友:
上下拉是个问题,。

既然已经在现场使用。那么家里肯定还有货。找32个自己连线调一下就好了。

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的。

搞好了直接现场换装置即可。不能在现场拆机壳动电烙铁

网友:
加中继器 加集线器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不开馆基本没戏了,即使暂时应付过去,以后问题隐患仍在,线路稳定性堪忧,维护成本或许远远大于现在开馆的费用。既然明白是设计错误,开馆纠错是上策,外围打补丁终究不是办法

网友:
哎,电子工程师的门槛太低了。

网友(2018-08-06):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主机上有上下拉,从机从来不用,38400分辨率980米双绞线,30个设备无任何问题。 ...

确实 , 我有这么做过, 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只需要主机的上下拉电阻,去掉从机的上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