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17拼版的时候出现泪滴丢失怎么解决?

楼主(2017-05-25):
最近刚更新ALTIUM  DESIGNER到17版了,功能比前几个版本好用些,更人性化了,但是今天拼版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原pcb图上有泪滴,我复制  点击编辑  特殊粘贴后,发现粘贴过的板子没有泪滴了。请问有童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回到15版吧,16,17都有这个问题我也没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到15版吧,16,17都有这个问题我也没找到解决方法。

真的没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拼板不是拼gerber么?同款和异款我是拼gerber来着的。

网友(2018-03-28):
现在还没解决吗?? 我试过几个版本 ,好像16.1.17可以 其他版本都不行

网友:
这问题确实存在,后来改用放置PCB板阵列的方式解决了,但是,在放置阵列的时候外框不显示,想要增加工艺边比较麻烦些

网友:
Gerber文件拼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