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9350810坛友送的小雕刻机折腾记录1——三轴驱动成功

楼主(2017-05-25):
569350810坛友送的小雕刻机拿到手快10天了,写一些自己作为雕刻机小白的折腾经验和记录。给下一个雕刻机小白一些参考。也算是回馈569350810坛友和阿莫论坛。

送雕刻机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674409&page=1

权当流水账似记录,看贴的坛友见谅。

5月18日,收到短信说快递到了。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下楼收邦德快递。一看到傻眼了,包装纸箱烂的不成形。赶紧把机机捧出来检查,还好只有Y轴和X轴的同步轮歪了。Y轴的联轴器断了一个。于是淘宝上赶紧买了一个联轴器。小机机真的很精致可爱,貌似是纯不锈钢的(或许能干得动铝?)。
歪的Y轴:

顺便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HP的扩展坞,准备把吃灰的笔记本用起来。然后买了mach3接口板。坐等淘宝到货的日子心里是焦急的。:)

5月20日,淘宝买的东西陆续到了。先把机机的Y轴修好。然后测试一下笔记本连mach3接口板工作完全正常。测试用的是自己的3个4线步进电机。机机上面是6线的,这下犯难了,4线的驱动能接6线电机么?赶紧上论坛搜搜。果然,大神们说只要连4跟线就行,另外两根是中间抽头可以不接。具体万用表一量就知道,抽头到两根相线的电阻相等。
6线的步进电机,貌似还是日本的:

5月21~5月22号搬家,折腾的不行,都没空去搭理机机。不过还是第一时间给机机在新房子里选了一块风水宝地。
地方不错吧

5月23号,由于弄不清机机原有的接口,干脆把所有的线都拆开重新布。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
重新布好的线(漂亮不?哈哈):

5月24日,机机终于接上控制板了,但是不敢跑G代码,还不知道原点啥的是咋回事怕撞车啊。

5月25日,研究了一下ArtCAM Pro,初步搞懂原点啊啥的。能用签字笔写几个字了。顺便上一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j.8428770.3416059.1

下面是一些图片:

编辑,win10上传的图片居然都是歪的。

楼主:
接下来买了几个雕刻刀,准备上主轴。

有个问题,主轴的线该怎么接........ 主轴貌似是E240

看网上教程,貌似应该接“电枢”两个脚。但是有正负区别不?

调速电位器三个引脚有顺序区别不?

这个小板不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
楼主好厉害。

转让的物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好好利用起来,很欣慰。

网友A:
这桌子宜家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桌子宜家的,哈哈哈

好眼力,39块钱一张。

网友B:
楼主步进电机驱动器不少,比我多。呵呵。
能用起来并发帖,不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步进电机驱动器不少,比我多。呵呵。
能用起来并发帖,不错。顶。。。 ...

之前帮别人做项目用来测试的,刚好顺便用到这了。

网友:
我是来黑楼主的

在某张图中联想到了扣脚大汉

网友C:
电位器的三个脚应该直接一对一接到调速端子的三个脚。
电机接上去要顺时针转动才行,这样常用的正转刀具才有切削作用。

网友:
坐等更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的三个脚应该直接一对一接到调速端子的三个脚。
电机接上去要顺时针转动才行,这样常用的正转刀具才 ...

多谢指导!

电机是接“电枢”端子是吧?那“励磁”是用来干嘛的呢。

网友:
恭喜入坑

网友:
厉害,物尽其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

电机是接“电枢”端子是吧?那“励磁”是用来干嘛的呢。

电机的两脚就是接在电枢的端子,有些有刷直流电机还有励磁绕组,这时才要接上励磁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两脚就是接在电枢的端子,有些有刷直流电机还有励磁绕组,这时才要接上励磁端子。 ...

非常感谢!今天回去就试一下主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下来买了几个雕刻刀,准备上主轴。

有个问题,主轴的线该怎么接........ 主轴貌似是E240

首先恭喜楼主
送给楼主确实非常合适

主轴电机和电源 按坛友  qiufeng(机器方面的大神)说的来

那块小板是用来控制主轴 停 或 转的,我之前用的是维宏卡。
维宏卡上 有 控制主轴转速的 高中低 三个端口,
小板的作用就是隔离 驱动 24V的继电器,用于 切 调节转速电位器,
从而控制 主轴电机 停 或 转 。

下面是 小板电路 和 维宏卡接线图,用的上的话可以参考下:

网友:
能用起来就是价值所在.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恭喜楼主
送给楼主确实非常合适

多谢多谢!  我用的是mach3,已经成功让主轴转起来了。

特地测量了一下,主轴电枢电压最高100多V,估计是通到雕刻机上面的最高电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眼力,39块钱一张。

这么好的质量才39,促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好的质量才39,促销吧

没促销,宜家一直这个价。其实这个不是木板的,是碎木屑的压合板。

网友:
啥时候去看看,比外边店的质量应该强不少

楼主:
刚尝试了一下雕浮雕,用的装修剩下的碎地板。雕的速度好慢啊。一个多小时才三分之一不到。由于要出门只能中断了。而且这个木头貌似不行,纹理不清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尝试了一下雕浮雕,用的装修剩下的碎地板。雕的速度好慢啊。一个多小时才三分之一不到。由于要出门只能中 ...

雕木头要用硬木,用压缩空气吹尘,最后再拆下来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雕木头要用硬木,用压缩空气吹尘,最后再拆下来抛光。

嗯,淘宝买几块硬质木头回来试试。这个地板木拿在手上已经蛮重的,没想到还是不行。哈哈。

网友F:
有需要的话送你块和田玉黑青边角雕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需要的话送你块和田玉黑青边角雕着玩

好啊,就怕小雕刻机啃不动。

先谢啦!给我支付宝或者微信,我转你邮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啊,就怕小雕刻机啃不动。

先谢啦!给我支付宝或者微信,我转你邮费。

地址论坛pm我,顺丰到付,邮费一样的。因为赠送,我不接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址论坛pm我,顺丰到付,邮费一样的。因为赠送,我不接钱。

好的。地址已经PM。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需要的话送你块和田玉黑青边角雕着玩

玉收到了,好大一块。我得研究一下怎么才能雕得动。

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