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OS管的内阻测量回路电流,电流有100MA,请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7-05-26):
利用MOS管的内阻测量回路电流,电流有100MA,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
内阻不靠谱了吧。你不如串个1R电阻

网友:
最终还是测量电压,就看你ADC的分辨率,精度及参考电压

网友:
MOS的内阻每片都不一样,而且随驱动电压和温度变化。

用来做粗略的过流保护是可以的。

楼主:
我只要能粗略测量出电压就可以了,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
0.01*0.1=0.001。。。。。

网友:
测过流应该可以的,但端口得需保护好

楼主:
驱动电压电压时固定的,电流变大,温度升高,MOS的内阻变小,正好抵消

网友:
可以,粗估没问题

楼主:
stc15f404as 10位AD ,运放选358,放大1000倍,那么200ma电流就是0.03*0.2*50 就是30mV , 2A电流0.03*2*50 就是3V。

网友:
MOS内阻一致性不好、温度特性也不好,所以出来的结果也不要有什么精度的期待。

楼主:
我不追求精度,实际上我只判断回路上有没有电流,大致有多少

网友:
还不如用1欧电阻

网友:
内阻不靠谱,并且你的电流太小相对于内阻的话~!

网友:
lz 这种方法不靠谱。最多只能在直流回路中,利用稳态内阻作粗略测量。若在动态过程中,不可能得到稳定的内阻阻值,导致测量误差很大。lz 可以买一种专门的四脚mosfet,其中一脚为专用的源极电流测量输出端,ir公司产品(型号记不得了)。